求助:SW中的关联件设计?

楼主(2011-01-13):
      在SW钣金零件关联设计时,在装配体的设计环境中进行设计和建模,再画出草图后形成零件时,特征工具栏的按钮和插入内的需要的按钮为什么不显示,我第一次使用,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是要在零件的编辑状态下才会显示的,我理解的情况是,楼主是不是直接在装配体的环境下画的草图!如果是的话,楼主应该先插入一个新的零件,然后在模型树中点此零件摆选择编辑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管画草图,首先没点此零件进行编辑,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