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板落料需要设备吨位的确定

楼主(2011-01-13):
例如:落料钢板为直径600厚度为14的A3板,需要多大的压机?有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
冲床冲压力计算公式P=kltτ
其中:k为系数,一般约等于1,
          l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t为材料厚度,单位mm;
         τ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
算出的结果是单位是牛顿,在把结果除以9800N/T,得到的结果就是数字是多少就是多少T

楼主:
非常感谢,设备需要取一安全系数不?

网友:
  τ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这个剪切强度是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冲裁力计算公式:P=L·t·σb,其中,L:冲裁周边长度,t:料厚,σb:材料强度极限。
具体计算: P=π·600·14·450=11869×10^3 (KN)≈1187 (T)
因此,需要至少1200吨压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