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氮化后硬度偏高,比前几批大,后续工序加工难度增大!

楼主(2011-01-13):
遇到一难题,路过的进来看看:
42CrMo氮化后硬度偏高,比前几批大,后续工序加工难度增大

1.现在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降低其表面硬度?
2.氮化过程硬度能不能控制?

网友:
先做下金相吧,看看脆性等级什么的,别光有硬度,另氮化深度对你后续加工也是至关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相几乎每批过来都做,没多大问题

现在硬度就升高洛氏2.4度,但是CBN磨料磨损严重

网友:
合格就行,那余下的就是刀子的工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干不动呀,上次同样的工件还能做做,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做了

刀还是那个刀,人还是哪个人

网友:
硬度提高,改变刀子的前角,吃刀量等
这也是摸着干的,没有死数的

网友:
氮化后还需要加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的,后续精加工啊

网友:
加工以后氮层不就没了么 可以这样 需要加工的地方涂上防渗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研磨抛光工序,不会对氮层有啥影响

网友:
o 对研磨这块不是太熟悉 露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氮化温度低 变形小 不加工一般精度就可以达到7级了 控制好的话6级也可以 再说氮化层就那么点 也就50丝左右吧  加工下 硬度层都快没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去掉几个丝而已,要保证光洁度以及形位公差。
对氮化硬度没什么影响

网友:
硬是好事呀,你渗氮不就是想它硬么?

网友:
都是抛光研磨的事情,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E(2011-07-25):
我这的离子氮化氮化不上,硬度不够神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的离子氮化氮化不上,硬度不够神马原因????

现在有绗磨机了,可以解决孔加工问题,

硬度不高,,假如你离子氮化没问题,应该是前期调质硬度偏低的缘故

我们也出现过此类问题,进口的和外方相同的材料,最终氮化产品硬度就是上不去。后来提高前期调质硬度,有所改善

但是也不稳定,基本上客户也认可

网友(2012-07-03):
可以进行控制。硬度高也能通过热处理进行调整

网友(2013-04-23):
如果是拼炉那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