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与普通机床,请教

楼主(2011-01-13):
冶金企业工作。从来没有接触数控机床。突然有兴趣。看了一下介绍。感觉数控车床与普车的区别(个人看法)。请大家指导讲解。
1数控采用电主轴。取消了床头箱。
2数控采用滚珠丝杆。取消普通丝杆。
3数控采用光电圆编码器以及光栅磁尺等检测反馈元件来控制角度或者位置。
4采用编程控制刀具与主轴运动。
好像根据检测系统分开环。半开环与闭环控制。
刀具等我更不了解。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如果想一想把普车改为开环控制的数控。就要改电主轴。滚珠丝杆。光电圆编码器还有什么?

网友:
数控不一定 采用电主轴 电主轴很贵的  数控有采用普通主轴的 主轴单元 电主轴 三种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们具体的结构与区别以及特点呢?

网友A:
这个 我就不多说了。 你可以看一下 机床设计方面的书籍, 说的更多些 ,普通的主轴箱 这块, 各种件要求的精度都要高。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做, 装配也比较麻烦, 主轴单元 这个出厂之前各种精度 都已经查好, 比较方便些 ,专业做 ,成本会低一些 , 精度也比较好。 电主轴 就不需多言了。 总之, 这个得看现场情况和技术实力。

网友(点评):
帖子很专业,记住加标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用机床本身的主轴系统。如果我要进行分度加工如何保证分度的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现主轴分度加工 就是机床的C轴 得需要圆光栅和刹车 系统也得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圆光栅是不是光电圆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圆光栅是不是光电圆编码器?

是啊

楼主:
那圆光栅安装在床头箱内还是外面?

楼主:
感觉光电圆编码器不太好用,单位的压下采用光电圆编码器,没有用多久就拆了换回机械式的,工人反映尺寸不稳定。当然有可能现场环境太恶劣造成的

楼主:
补充一点,改造成开式(经济型)数控,要多少大洋?呵呵。

网友:
电主轴国产的功率仍是较低的,加工中心用的较多,最适用用高转速、低扭矩、高精度的场合。进口的价格就高了。
数控机床改造的话,主传动一般是不改的,不值得;主要是改驱动系统,丝杠换成滚珠丝杠,驱动电机换换。
经济性数控,有步进系统与低端伺服驱动两种选择。两轴步进改造,系统加机械成本在1--1.5万以内;三轴的2万以内应该没问题。低端伺服改造的话,系统加电机比步进系统贵2万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工人的强度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编码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我认为不是编码器的原因。

网友:
数控机床使用了伺服或步进系统,使进给控制能使用数字模拟量确定。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区别。
其他的,都是根据加工产品的要求,加入的外设。
大部分,除了磨床(高转速),应该都很少用电主轴吧,主轴旋转都应该是三相交流电机加上变频器实现的吧!
个人愚见。欢迎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现场的粉尘大会不会影响其读数的准确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数头一般密封性能都是很好的,基本上都能有效的防尘、防油,目前还为看到有影响读数的案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认为是现场环境的影响,可以将编码器再做一次密封,在编码器的外面做一个防护罩,可挡大多数灰尘。

网友(2012-0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就不多说了。 你可以看一下 机床设计方面的书籍, 说的更多些 ,普通的主轴箱 这块, 各种件要求的精 ...

很专业,很好。是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