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7标准版如何插入标准件

楼主(2011-01-13):
AUTOCAD2007标准版的标准件怎么是以块的形式插入啊,就一个尺寸啊?如何更改?谁有标准件库给我发一下好吗?谢谢
QQ:178555491

网友:
不同的图档可以 以块的形式插入,只要用 INSERT 指令就可以,再去选取您要的图档。

插入的 块 里有要变更数字或文字。就要在 块 里事先做好标签属性。
插入后 选 _eattedit 去编辑 块 内的属性。

以上的动作不能变更轮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