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钉枪的困惑

楼主(2011-01-13):
   请问钉木箱的气枪为什么活塞退不回去,手动将活塞推回去后再打第二枪,活塞又停在中间了。

网友:
试打开活塞,检查后部的o-ring。如破了,换一个,不贵。找你的供货商要零件。

楼主:
O形圈是好的,包括活塞上的,都没问题。不知道活塞是靠什么退回的。

网友(2011-03-02):
仔细检查一下密封圈,还有注意清洁一下。

网友(2011-11-09):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活塞回不去有两种可能,1中是活塞缸与枪体之间的o-ring密封,2是活塞底部的胶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