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设计库中为何老是要插入!

楼主(2011-01-13):
有没有谁高见!一次性插入就不用再插了!用到标准件的时候就要插入才可以!

网友:
在插入tool BOX的那个地方,后面还有一个复选框,表示开启软件就会插入tool box ,选上后就可以了
- D. Y3 X1 H) |0 \8 l一劳永逸的事情,

网友:
学习了,不知中不中!回头试下

楼主:
谢谢那位大叔!!!!!!!果然是个老手!

网友(2011-08-18):
我怎么没看到复选框在哪?

网友:
自己找到了,在工具插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