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流道安装须知

楼主(2011-01-13):
我们在安装热流道时,不单单把热流道安装到模具上就算成功了。其实,热流道安装的好坏,将影响模具的使用,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那在热流道安装须知道什么呢?
在热流道安装时,我们要全面检查热流道,包括所有的尺寸、电阻、数量;全面检查模具与热流道相关部分的尺寸;
热流道安装需知道,摆好模具,放平上模时,要用风枪清理所有的孔位和模板,检查各孔位的尺寸,重点是检查深度。
热流道热咀应该小心安装,将热咀封胶位和上台阶位这两个与模具配合的部位扫红丹,以及确保间隙均匀不漏料。
在安装完毕前,将导线放入线糟中,不要用导线拉动或转动热咀,热流道安装时要确保加热丝和热电偶的导线不会被过分折弯或被破坏。热流道产品将热咀全部装好时,同时要装好中心垫、中心销、防转销。并在其平面上扫红丹。.检查咀平面及中心垫的高度,减少误差。保证热咀与模具配合时接触面积为最小。
装分流板时不要漏装热咀密封圈,检查它们的配合度,全部碰到红丹且不漏胶。
装面板前,要用温控器认真地检测热流道,确保其正常工作后,才能上机操作;
生产前,用万用表对热流道进行终检,否则不允许开机;温控箱我们必须要了解热流道安装知识,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合理运用,特别小心注意点,如热咀的安装。要是能够先了解热流道的封胶位,它包括哪些,这对热流道安装和拆卸有很大的作用。

网友:
热流道安装的好坏直接的影响了模具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