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的功能特点是很有特色的

楼主(2011-01-13):
升降设备有很多中,比如是升降机、移动式升降机,固定式升降机,他们都是功能强大的,就如磁力升降设备提高生产力,移动式登车桥可应急一样,他们可以根据生产流水线的高度差来工作的,可以
从高度上线、下线来输送货物,同时也可以垂直的输送货物,是一种比较先进的高空作业平台装置。
升降设备还是有功能特点的,1升降机它就可以通过安装一些设备可以变成可移动式的,或是可变动式的,从而可以保证人身货物的安全。
2升降机的最大的货物量也变大了,一般是载重可达6000kg,所以运载什么样的货物都不成问题。
3我们可以根据进出口输送方向可分为:z型,c型,e型,物料可以从各个方向上来进出口升降设备,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生产车间设备的布局。
4升降轿厢可与出入口的输送设备配合使用,使输送过程完全自动化,并且可以实现多楼层间的货物输送,来提高生产效率,这种功能在国际上的一个突破。
5设备采用plc程序控制,主驱动采用德国sew减速刹车电机,还可以配置专用升降机变频器,和专用的电梯导轨,保证了货物在上下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
升降机因为具有这样多的特色使我们使用时如鱼得水般的轻巧。

网友(2011-10-31):
鑫龙豪液压升降机的特点及工作原理
  鑫龙豪是济南龙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www.jnlonghao.com旗下的升降机设备主打品牌,始终坚持以质取胜,大力实施名牌战略,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经营思想,建立健全质量责任制,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坚持自主创新。升降机升降机由行走系统,液压系统,电动控制系统,支撑系统组成的一种升降机设备。液压油由叶片泵形成一定的压力,经滤油器、隔爆型电磁换向阀、节流阀、液控单向阀、平衡阀进入液缸下端,使液缸的活塞向上运动,提升重物,液缸上端回油经隔爆型电磁换向阀回到油箱,其额定压力通过溢流阀进行调整,通过压力表观察压力表读数值。

一、原理

液压油由叶片泵形成一定的压力,经滤油器、隔爆型电磁换向阀、节流阀、液控单向阀、平衡阀进入液缸下端,使液缸的活塞向上运动,提升重物,液缸上端回油经隔爆型电磁换向阀回到油箱,其额定压力通过溢流阀进行调整,通过压力表观察压力表读数值。
  液缸的活塞向下运动(既重物下降)。液压油经防爆型电磁换向阀进入液缸上端,液缸下端回油经平衡阀、液控单向阀、节流阀、隔爆型电磁换向阀回到油箱。为使重物下降平稳,制动安全可靠,在回油路上设置平衡阀,平衡回路、保持压力,使下降速度不受重物而变化,由节流阀调节流量,控制升降速度。
  为使升降机升降机在升降过长中制动安全可靠,防止意外,增加液控单向阀,即液压锁,保证在液压管线意外爆裂时能安全自锁。安装了超载声控报警器,用以区别超载或设备故障。电子控制系统可以通过防爆按钮来控制电机的转动,使隔爆型电磁换向阀的换向,以保持载荷提升或下降,且通过“LOGO”程序调整时间延迟量,避免电机频繁起动而引起的升降不灵活、卡机现象,延长使用寿命。

三、用途

  随着液压升降机升降机械逐步的发展成熟,液压升降机已经广泛应用于物流、仓储、车间货运、高空维修、汽车升降、同时可配装各类台面形式(如滚珠、滚筒、转盘、转向、倾翻、伸缩)运用于集装箱、模具制造,木材加工,化工灌装等各类工业企业及生产流水线,满足不同作业高度的升降需求,配合各种控制方式(分动、联动、防爆),具有升降平稳准确、频繁启动、载重量大等特点,有效解决工业企业中各类升降作业难点,使生产作业轻松自如。升降机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对货物的运输、高空做业变的简单、安全,极大的提升了社会生产力。(X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