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 CBN 加工不锈钢

楼主(2011-01-13):
哪个大哥能告诉我PCB和CBN能不能车不锈钢?都说不能车不锈钢,但是很多人都在用。如果能用,哪个最适合,它的车削续度。走刀。吃刀是多少?能渐断车削吗?粒度该怎样选,磨损快不快?

网友(2012-03-26):
PCD(金刚石)主要加工有色金属或木材、石材。
CBN刀具(氮化硼)材料主要加工黑色金属,但对不锈钢特别是锻打工艺形成的不锈钢工件件并不适合。

网友:
你是听说的吧,还没见过用PCD和CBN加工不锈钢的。

网友A:
PCD不能加工铁的主要原因是金刚石在高于700°的情况就会产生“碳化”,生成FeC,造成刀具的破坏,所以PCD加工不锈钢时,要注意冷却。
我们单位正在使用PCD刀具加工高铬铸铁,但是那天冷却液的孔堵塞了我们不知道,那天坏了好几片刀,非常浪费!!
而且使用PCD时调刀时要注意,调刀仪的测头通常都是合金的,如果使用不慎容易造成刀刃的微小崩刃,影响刀具寿命。加工时,PCD对转速不敏感,但是背吃刀量不要太大,容易崩刃。

浅见,忘笑纳~

游客

网友(2012-10-09):
PCBN和PCD还是分得清的。不如你自己研究一下。
你用的是PCBN吧。
“我们单位正在使用pcd刀具加工高铬铸铁”,请看一下?
用光学的对刀仪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2012-03-29):
楼上正解...................................

网友B:
我们高铬铸铁 HRC60左右 都是用PCBN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D不能加工铁的主要原因是金刚石在高于700°的情况就会产生“碳化”,生成FeC,造成刀具的破坏,所以PCD加 ...

铣削还是车削?加工的零件材料牌号?是否可以更详细说明一下?

游客

网友:
镗孔,孔径45、39进刀量135,余量单边0.4mm,钻速1000以上。孔径16进刀量390,钻速2000以上,余量单边0.3mm,加工零件牌号HT250。加工机床德国HELLER二轴单面专机。一片刀一般至少500台零件,每台零件4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高铬铸铁 HRC60左右 都是用PCBN干的

加工材料,工况是否可以详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的座圈材质应该是粉末冶金的,硬度也在HRC45左右,用的是CBN干的,单边余量不到0.5mm,钻速1500左右。

网友C:
不是说高铬铸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高铬铸件的吗?

说高铬铸铁的和说粉末冶金的不是一个人吧?

我们的高铬铸铁是用硬质合金干的。

网友(2012-07-09):
金刚石PCD刀具:(用于精加工、不可断续切削)
金刚石“PCD”专业用于铜、铝合金、硬质合金、石墨、陶瓷、碳化硅及高硬耐磨材料的精加工。具有使用寿命长、生产效率高、加工表面光洁度高,加工精度高等特点。比硬质合金及天然金刚石刀具加工效率高而成本低,广泛应用于汽车、柴油机、摩托车、航天航空、家电、仪器精密机械等行业。

氮化硼CBN刀具:(用于精加工)(注:使用过程不可加水)
CBN超硬刀具 专业精加工,主要切削各种淬火钢、合金刚、工具钢、模具钢、锰钢-弹簧钢、轴承刚、冷硬铸铁、高铬铸铁、灰口铸铁、粉末冶金、Ni基及CO基高温合金洛氏硬度在(HRC45-80°)之间的各种难加工高硬度钢件。特点一:光洁度好加工表面光洁度好可达到(Ra0.3-Ra0.6)之间;特点二:超硬耐磨—刀具硬度高耐磨性强;特点三:切削速度高—高速的切削速度可有效提高加工效率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座圈材质应该是粉末冶金的,硬度也在HRC45左右,用的是CBN干的,单边余量不到0.5mm,钻速1500左右。

CBN刀具加工粉末冶金可以的并且粉末冶金也只有CBN加工比较合适 我公司生产CBN刀具的

网友:
如果你硬要用,建议你精车的时候用吧。一般情况下加工不锈钢,YG,YW系列都可以,具体根据你不锈钢牌号而定。甚至加工高罗铁这玩意,硬质合金刀具都能胜任啊,不过要配合冷却液。

网友:
PCD有色金属,非金属         CBN黑色金属,超硬合金材料

网友(2012-09-28):
有详细的数据才好。
  加工也不一定是样本说的,有很多和样本不一样的案例。
    楼主的是一个比较不一般的案例,希望能详细说说。

网友:
不规则的高铬铸铁,还是Si3N4比较合适

网友(2013-09-10):
引用 网友A:
PCD不能加工铁的主要原因是金刚石在高于700°的情况就会产生“碳化”,生成FeC,造成刀具的破坏,所以PCD加 ...

用是可以用的,,但是要冷却好。就像他上面自己说的那样的问题,,刀具其实没有绝对,只有取舍优缺点。。。

网友(2013-10-13):
pcd金刚石刀可以加工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高铬铸铁 HRC60左右 都是用PCBN干的

我公司生产CBN刀片 有机会可以合作  杨 15824899216 QQ 131832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