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锌板无痕焊接工艺

楼主(2011-01-13):
用什么设备,如何焊接镀锌板才能做到无痕?

网友(2011-03-07):
没啥办法    镀锌板本就不适合焊接的

楼主:
我见过点焊的焊接方法,无痕的,不知道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
楼上所说的可能是冷焊   不适合用于厚材钣金   其强度达不到

网友:
SECC SGCC之类的锌板,可以用点焊的(SPOT WELDING),但是设置焊接参数需要调整,先放电溶化锌层,二次焊接融合。 为了考核其焊接强度,需要做破坏性实验,这类的焊接会有些许的火花飞溅,需要做好员工的防护措施。 谢谢!

网友:
我刚刚做了点镀锌板的点焊和脉冲冷焊,带锌层都会出现锌层燃爆飞溅现象还产生有毒烟气,强度达不到,磨棒点磨焊接部位后,点焊。

网友:
有这种工艺吗?成品镀锌不可以吗?一定要用镀锌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