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量块该如何加工,精度要求0.002mm

楼主(2011-01-13):
  量块长宽高为:260*20*5,宽和高的精度要求控制在0.002mm以内,这个小东西,难为了我好几个月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加工厂家,不知那位网友有这方面的信息,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有平面度、平行度要求吗,是多少?, o5 q7 O$ U1 L- Y3 U

网友:
说具体点了,什么材料,有什么公差!!!!

网友:
对高精度加工0.002公差并不算高。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磨。可以达到0.002mm的精度。

网友:
260,厚度5, 目前国内很难保证平行度,所以有网友问你平面度、平行度要求。如果只是要所有的单一尺寸0.002,平行度不要求(夸张点就像轴瓦那样弯曲,但是壁厚相等),我到可以找人给你试一下

网友:
来过,静等答案,要上班时间到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回各位网友,材料用45钢、40Cr都可,对平行度要求也不是很高,但若像扬天版主说的轴瓦一样的肯定不成的,呵呵。平行精度控制在9级左右或更低一点都成,主要是它的厚和宽度值,我是用来做标定用的。如果扬天版主和网友们能帮忙,真的感谢不尽!

网友(点评):
晕死,只是夸张一下让别人好想象而已,怎么可能想轴瓦那样的圆弧

网友:
先用磨床粗磨后再刮研。

网友:
磨床粗磨后,上高精度平板上油磨,记住要分几次油磨,研磨膏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