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空如何加工?

楼主(2011-01-13):
零件材料不锈钢1J50,外径2.7零位加0.02,长度50零位加减0.05,通孔,直径1.9零位加减0.03,希望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要求内孔不能有接刀痕迹。急急急急

网友:
怎么表述的, 一点都不清楚,不怎么专业哦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挖一个这么长的空没有刀痕,对吗

网友:
何为“细长空”?
LZ是不是在50长的园棒钻1.9的孔?

网友:
请叙述详细,最好有图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外径2.7长50的棒料钻一个1.9的孔是吧?如果是的话这个还真有难度哎,孔本身并没有难度,难度在于钻了这个孔后这个零件的壁厚只有0.4mm,太薄了。如何夹持这个零件才能保证加工完了它不被压变形呢?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外圆好加工,主要是内孔也带公差,分多次钻(扩)空,再多次绞孔(分粗、精绞),不要说±0.03了,就是0.02也可以保证,这样就没有接刀痕,最后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