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MM的钻头,打310cm的孔,为什么偏的很多呀??

楼主(2011-01-13):
用10MM的钻头,打310cm的孔,为什么偏的很多呀??是用摇臂钻打的,那位大师能保证不偏呀??

网友:
别一开始就用加长版的钻头打,先用短钻头打,之后再用长钻头加深

网友:
310CM?楼主确定尺寸没错吧?

网友:
二楼说得对。补充一下,
1加长的钻头不要着急直接加长。一点一点的加长,3-5倍比较好。
2进刀量不要过大0.02-0.05左右合适。
3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采用手动进给。这样有手感。
4要及时排削,以免孔径过大,钻头卡断等问题。
5尽可能磨削群钻,因为它定心能力好,可以使切削变窄容易排削。孔壁光滑。

网友:
你的技术厉害!3.1m的都能做!呵呵

网友:
没有钻过310cm,钻过310mm深的,钻这么深,要技术的,技术就在磨钻头和手感钻孔,很关键的。

楼主:
不行呀,下孔还是偏了很多呀!!用枪钻太昂贵了,可能会好一点吗

网友:
你的摇臂钻够高的啊    能打310CM

网友:
是大深度孔?建议以稍低于2000转/分的速度旋转,进刀量小点。用单边切削用专用刀具"深孔钻"。它的第一个结构特点,是刃口a和b进行单边切削。不同于麻花钻的对称切削。刃磨时要求刃口a比刃口b磨得稍长一些,即尺寸a大于b,这样切削力的合力向着轴心,又钻头趋向轴心,以保证钻头的正确方向,它的第二个结构特点是钻削时在孔的中心留下一棵很细的心轴,称为零位心柱。因为孔的中心切削速度为零,零位心柱附后的金属不切削,留下零位心柱改善了切削条件,并提高了外头的寿命。同时零位心柱还有引导钻心沿正确方向前进的作用,使孔偏离减小。零位心轴不宜过大,否则会缠绕钻头影响钻削。

网友:
上个示意图

f:%5C%E6%88%91%E7%9A%84%E6%96%87%E6%A1%A3%5C%E6%B7%B1%E5%AD%94%E9%92%BB

网友:
推荐个公司:上海宁远
他们应该可以帮你们外协加工,我在他们公司看到过几米长的深孔钻加工,当然是枪钻;枪钻的偏心应该非常小

网友:
钻这么深吗,佩服。。。。。。。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台钻打好一点,摇臂和台钻的工作原理不一样的,台钻打的时候直线是有机床本身的刚度决定的,摇臂是顺着孔径向下跑的,有孔决定导向的,建议定好位后将钻床和产品完全锁死打

网友:
用枪钻试一下

网友:
深孔钻,枪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