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普通白钢刀的切削线速度

楼主(2011-01-13):
各位大侠好,我知道高速钢的切削线速度大概在15-20m/min,但是没有查到相关的文献资料,有谁能帮我找到具体的文献资料,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根据各位师傅的经验,国内的白钢刀加工的线速度最合理的范围应该在多少?谢谢!

网友:
10-15

网友A:
高速钢的切削速度视被切削的材料的不同而不同。我亲自试过的材料Y12易切钢最高为50m,这是极限,超过一米,就开始烧刀。45料40m左右。铅黄铜和硬铝要高一些,具体极限数值没试过。没在家上网,身边没此带资料,仅供产考。

网友:
1其实还要看切削的材质。如果是硬度比较高的材质切削速度只可以达到5-10,
2高速钢还要看是普通高速钢还是粉末冶金高速钢。而普通高速钢又分为高碳,高钒,钴,铝等高速钢。都不能一一而论。

楼主:
加个条件吧,比较好讨论,拿45钢说话,直径40mm,国产普通白钢刀,切削线速度是多高,或者说转速的范围大概在多少,是常用范围,谢谢!

网友(2012-08-24):
引用 楼主:
加个条件吧,比较好讨论,拿45钢说话,直径40mm,国产普通白钢刀,切削线速度是多高,或者说转速的范围大概 ...

150转左右

网友(2012-10-13):
引用 网友A:
高速钢的切削速度视被切削的材料的不同而不同。我亲自试过的材料Y12易切钢最高为50m,这是极限,超过一米, ...

前辈,高速钢切45钢可以达到40米的速度吗?HRC66度的高速钢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吗

网友(点评):
做过实验,Y12易切钢可达50米,45钢40米还行,到45米刀具使用寿命短、易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