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前轴承,怎么和主轴进行刮配和安装?

楼主(2011-01-13):
大家好,版主好,买了个新的平磨磨头前轴承,今天到了,就是上次说的筒子瓦的有个缝两个锣丝调节的那种.现在要怎么和主轴进行刮配和安装呢,这两天就要用了,急,知道的请指教,能详细点更好可,现谢谢了!

网友:
还是叫个修过的机修师傅修吧,不然基本搞不定的

网友:
技术活自己干不来的

网友:
技术活 。楼主还是不要省那么点钱  请个技术人员搞下。

网友:
可以请教“北京维修”, 他应该很有经验

网友:
把磨头整个放在地上,立着放(主轴已经放在里面装好了)。做一个类似磨头调间隙的螺丝,把筒瓦的开口用那条自己做的螺丝涨开,然后慢慢向里放瓦,放的时候要注意里面的两条间隙调整螺丝正好入到调瓦的空当里。入进去后就是配研了。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对技术要求太高,一般人做不来的。最好找师父。还有装轴的时候注意甩油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京维修“ 我能跟你学学维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大家共同学习吧。我也不是高手。社区高手太多了,学机修是学的对机械构造的理解,学习时间很长,面又广,不好学,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放到网上,放到社区,大家一定都会帮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自己干,但是我这几年我只做电气部分,机械部分根本就没有头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你传个图,让你看看我用的螺丝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楼主,请问那个甩油环是什么意思,而它有是起到什么做用呢?最后安装轴承为何不能先把轴承装上,螺丝撑开,然后在把主轴轴装上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甩油环就是润滑用的。先安主轴主要是为了每次都能把瓦拿出来进行配刮,没有别 的意思。因为瓦在磨头上的时候,刮的时候特别不好刮。瓦太长太深了。

网友:
北京机床维修
能加你为好友吗
生产过程中经常遇到搞不定的问题
qq980440397
加的时候希望备注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一般很少上QQ的。9419044,白天一般都不在线。有何问题都可在社区内共同探讨。大家都会帮你解决。共同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1-06-30):
高人啊
”北京维修“ 我能跟你学学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