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炉的液压问题?

楼主(2011-01-13):
炉子的电极横臂经过管道改装以后不能正常动作,上升和下降命令横臂都只是上升?要么就是没有动作?请是什么原因,怎么排查原因?

网友:
楼主可附加传点资料,问题描述详细些。
原理图怎样?管道怎样改造?故障怎样?
如果说得很透彻,这应该会是一篇会被加入精华的帖子。呵呵。

网友:
感觉应该是液控单向阀的液控口的部分出现问题,向上时单向阀打开所以可以动作,向下时由于液控口未打开,单向阀就阻止油液向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手上没有图,大概是因为管道里面有渣子导致油路上的比例阀堵住了。今天我们反复的拆洗了好几遍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有点小问题,比如不动作不同步,上升动作迟缓,有时容易卡住。谢谢你们的指点哈!

楼主:
主要是因为以前的管道易生锈而且接头太多,现在是把管道改成不锈钢管道尽量的减少接头。分析的原因就是因为焊接管道是太多的渣子进入管道内导致油路上的阀门堵塞。

网友:
还好,多冲洗几遍管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