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膜上冲孔的东西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1-01-13):
薄膜为0.01-0.2mm的PET或BOPP,冲孔大小约为边长5mm的方孔,模具的结构要简单一些,该选用什么材料、什么样的公差要求等

网友:
楼主看过印刷厂冲纸孔没?就一个刀片固定在木板上,下面也是块很平的板,但不能是铁板因为要能冲的进去点。
可以考虑这种方式冲,用冷冲模精度难达到。

网友:
冲孔模具
模具的材料:一般模具钢即可
模具的公差:0~0.001
模具的结构:简易型冲孔模

或用 “刀模" 切出方孔

网友(2011-02-20):
这样的模具很简单。下模45#钢,不加硬;上模CR12,加硬(HRC50-55即可)。间隙为0.

网友(2012-03-28):
冲圆孔,推荐BIMBA冲孔气缸加Humphrey高速电磁阀。异形孔直接买现成的冲孔台就行了,只是速度可能不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