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固式刀柄装夹,请教

楼主(2011-01-13):
一把侧固式玉米铣刀,因为刀具短了点,想伸长点,但是刀柄上的压紧螺丝夹紧刀具时只能用一个,另外一个接触不到刀具了,向这种情况,请问加工时会有问题吗?

网友:
有图吗?主要是没有见过你描述的铣刀。

网友:
当然会有问题了  一颗螺钉夹持力不够,遇到铣削阻力大时,会掉刀的。损坏工件。

网友:
特别是玉米铣刀,切削深度比较大,切削力也大,最好两个固定螺钉都用上,如果不够长,只能考虑换刀或者换刀柄

楼主:
更换刀柄或铣刀不划算,看样子没办法了。一个压紧螺钉确实靠不住。也可能一个螺钉的压紧力大于轴向的铣削力,要不下次用长套管大力压紧螺钉试一试看。

网友(2012-08-19):
LZ,你的玉米刀直径多大?,大的都是三个侧固螺丝,另加一个死串销的。

网友(2013-01-15):
下次选斜侧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