绗磨内孔时内孔和外圆不同心,怎么办?

楼主(2011-01-14):
绗磨内孔时内孔和外圆不同心,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行内孔的时候工件外圆和内孔为什么不同心?

网友:
如果了解珩磨的方式,应该清楚珩磨并不能提高工件的同心度,只能提高工件的光洁度、圆柱度等

网友:
可能的原因是:1 珩磨前内外圆就不同心,2 珩磨余量太大,磨偏了。

网友:
珩磨不是磨头浮动就是工件浮动,

所以珩磨不能修正你的位置精度,只能提高你的形状精度

估计刚开始同轴度就不好,或者预孔圆度不好

网友:
首先要保证同轴度合格后再绗磨。

网友:
滚压也提高形状精度,效率比珩磨高!

网友:
首先看工件是否报废。报废就不说了。如果可以补救那就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圆。

网友:
磨前一刀道加工必须保证内外圆的同心,光靠磨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不是一刀下的,那么必须以另外一边做基准,做基准前磨一刀,再加工另外一面。

网友:
绗磨只是浮动加工,同心度基本靠前道工序保证,现在也有专门的绗铰机床,但主要不是用来做你这个事的。

网友:
珩磨的产品是什么样子?机床、夹具,加工工艺说说清楚啊,
珩磨不会纠正同轴度误差,但有时候会加大误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就想象一个不停做径向运动的内圆磨头在工件内壁旋转加工,加工中砂轮的外径是可随工件内壁孔径变化而调整大小,绗磨主要保证圆度,柱度,和有网纹的光洁度。我个人认为,同轴度这事就不应该是靠绗磨解决的,你要想干,也可以,加大加工余量,使劲修也是能修出来的。一般的小绗磨机床,多是工件做相对运动,可以通过手握或调整夹装角度,硬把它矫正过来,1个两个修修还行,数量多了操作师傅要追杀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