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构运动的装配

楼主(2011-01-14):
1个组件需要装配在1个轴套内,使整个组件围绕轴套作圆周运动,
但是不知道怎样装配.有什么条件?
谢谢高手赐教!

楼主:
结果是未完成连接定义!
用的是销钉定义.

网友:
销钉连接的话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轴或者套连接,一个是平面定位,估计你是平面定位没定好,另外两个定位面都在同一个零件上

楼主:
组件的装配是用--用户定义--有问题吗?---或者都是刚性定义?---或者都是销钉定义?
1--试过全部散件一个个用销钉定义装配在轴套上可以完成定义,但是运动的零件无法同步.
2--再试过将组件另存成为一个零件是可以的!
     为什么组合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件的装配是用--用户定义--有问题吗?---或者都是刚性定义?---或者都是销钉定义?
1--试过全部散件一个个用 ...

如果操作正确,那是应该没问题的,
你在确定“平移”的时候,注意选择轴对齐的两个组件上的面来作为平移面,

楼主:
"另外两个定位面都在同一个零件上" ---是组件轴线和定位面需要同一个零件吗?
这个装配的零件可以是组件的任意零件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在用2.0的时候出现过销钉出现组件连接失败的情况,情况跟你差不多,也是两个asm文件再进行装配,轴对齐选好了,平面对齐中,如果不是选的轴对齐的两个零件的面,那么就容易出现连接失败的情况

楼主:
轴是组合件的首件,用他再装配无法对齐面,,该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装配,但是零件跑了!
哈哈!见鬼了!!

网友(点评):
轴对齐和平面对齐时用的不是同个零件的参照,以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跑没关系,小BUG,连接完成之后会正常的
我现在都不用轴连接,直接用圆弧面进行连接,在你的图中,你可以选择那个跑出来的零件外圈圆弧面和套的外圈或内圈定位,然后平移就靠这两个零件的端面进行定位,肯定成功

楼主:
机构有问题咯!!!!
????????????

网友:
你先弄出轴跟零件,然后装配套,这样应该没问题啦,我经常用轴基准装配,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有这方面的视频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