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型孔工件加工问题!!

楼主(2011-01-14):
如图示,材料45#钢,开料是Ф42,厚度18,先钻Ф9通孔,再上卧式拉床用拉刀直接拉出D型孔,再用内孔专用涨套固定内孔,加工外圆和端面,但是成品下车床后,上检测平台打表,端面跳动0.2,求各路高手帮忙找找原因,或指正加工工序,谢谢!!

网友:
内孔专用涨套固定内孔出了毛病

网友:
其实量大可以考虑定制异形挤压管。

楼主:
谢谢指教,我再检查内孔涨套能不能再改进。

网友A:
第一步:钻孔,下料。第二步:平两头到16。第三步:拉孔。第四步:串芯棒车外圆。
(平面最好平磨)好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钻孔,下料。第二步:平两头到16。第三步:拉孔。第四步:串芯棒车外圆。
(平面最好平磨)好了搞定 ...

D型孔在卧式拉床拉削过程中,因为D型孔的形状,受力不均匀,会产生跑偏,拉好以后,D型孔和两端面是不垂直的,所以不能先加工两端面

网友:
垂直偏差多少(该不会有二三十丝吧),图纸没要求垂直度。。。。

楼主:
就是垂直度出问题了,工件的两端面和D型孔垂直度20丝跳动

网友:
能用线切割吗,先车外园,打中心通孔,线切割切孔,再切16尺寸。行吗

楼主:
我们现在也有做这样的尝试,不用拉刀,用线切割,后面工序一样,不过效率很慢呀,做好一个端面,下来打毛刺,再加工另一个端面,下来再打一次毛刺,一个价值不高的工件,费得工时太多了,用线切割费用也高了,所以想找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固定小孔加工大圆,不合理。况且D型孔受力不均匀,容易变形。
应该先加工大圆,再加工小孔。

网友:
同意11楼  先钻孔9  再加工外圆 夹外圆加工D孔,这样端面跳动  同轴度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也有做这样的尝试,不用拉刀,用线切割,后面工序一样,不过效率很慢呀,做好一个端面,下来打毛刺 ...

线切割还是比较科学的,内孔没有表面要求的话,可以切割很快。一次切割一个长一点的料,再上车床切断。
1、下料。2、车平两端面、钻穿丝孔。3、线切割。4、切断,车平切口,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