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齿轮怎么做?

楼主(2011-01-14):
SOLIdworks齿轮怎么做

网友:
到TOOLBOX里找就好了。。。。

网友:
期待高手详尽的解说或给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查看附件帮助,或直接下载一个.

网友:
还是用迈迪吧

网友:
用geartrax最快,其他方法也行,主要 是把渐开线画出来

网友(2011-02-22):
讲的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个齿轮制作的模板啊

网友:
我也很期待啊!

网友:
同样求助中。。今天下午研究好久了

网友:
直接从TOOLBOX调用就好了吧

网友(2011-04-10):
解压后即可

网友:
如何解决齿轮的工程图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齿轮的做两个配置,一个把齿压缩掉,一个不压缩,做齿轮工程图时用压缩齿的配置。

网友:
我也很期待啊,那天自己搞了很久都没搞出来,还要边翻手册.累死个人哦

网友:
很简单的  用CAXA制作齿轮  然后另存DXF 转到SW里拉伸一下 就搞定了

网友:
有专门做齿轮的插件,geartrax

网友:
用齿轮插件,很快的,不用挺麻烦的去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否上传插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链接有
GearTrax2011中文版直接双击使用,无需破解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989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07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的分享

网友(2011-05-28):
用齿轮插件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