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怎样加工快

楼主(2011-01-14):
请教前辈,!链轮怎样加工快

网友:
            精密冲压

网友:
精度一般有批量 确实是激光切割最快

网友:
激光割+/-0.1的能做到么,好像不行吧。。。。。。。。。。。。。。。
另外厚度呢,一般都是7.2以上的。

网友:
一般传统的滚的快,但是机床贵,其次是插。。。

网友:
先锻打,后插齿。齿形处要调质处理一下

网友:
一般传统滚齿的快,固定一串加工。

网友:
不知楼主要的链轮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2-09-17):
滚刀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