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SUS202 302 304等材料,有什么简易的方法?

楼主(2011-01-14):
各位大虾,现在农家建房,流行做不锈钢的大门!可是JS们都习惯于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请问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区别SUS202 302 304等材料呢?

网友:
等待高手现身。

网友:
不懂,打酱油的路过
帮你顶下。

网友:
304不至于吧,那么贵,没必要啊

网友:
有药水卖的。在板上滴两滴药水,拿九伏电池搭上,看药水的变化就知道镍含量了,这样不绣钢的好坏就测出来了。以前看人家私人老板买材料常用的。

网友:
用磁石吸,304无磁性!

楼主:
用磁石的办法不是很准,回为国产的材料因为冶炼工艺不是很好,很多的时候的304的不锈钢都会带有弱磁性

网友:
可以拿硫酸铜。(用硫酸铜溶液作电解质,将两块不锈钢与电池连接后插入硫酸铜溶液中构成一个电解槽,你会发现两边的不锈钢一边有气泡生成,一边的不锈钢的体积在慢慢增加.这是由于不锈钢中含有除铁以外的其他元素的原因而使上诉的现象.
若是两块纯铁的话就不会有上诉现象产生.
如果用颜色去鉴别的话就将硫酸铜滴在不锈钢的表面上,将其与电池连接液体下的不锈钢保持原来的颜色,但其他金属则会变黄.
其实不加电池也会出现上诉的反应,只不过反应速度不会有加电池的快)括号内的是百度搜寻到的。
我单位的就是把硫酸铜溶液与钢材接触,如果发黑就不是不锈钢。但是具体材质要通过打火花的方式来鉴别。

网友:
硫酸浸没试验能把302和304与316和317区分开来。试样的切边应经过细磨,然后在体积浓度为20~30%、温度为60~66℃的硝酸(比重为1.42)中清洗和钝化半小时。
    硫酸试验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0%,加热到71℃当.302和304钢浸入这种热溶液中时,被迅速腐蚀并产生大量气泡,试样在几分钟内变黑;而316和317钢的试样则不受腐蚀或反应很慢(不产生气泡),试样在10~15分钟内不变色。如果采用同时试验具有已知成分的试样来进行近似比较的话,可使试验更为准确。
盐酸试验可用来把低铬型403、410、416和420钢与含铬量较高的430、431、440和416钢区分开。
    把相等重量的试样钻屑溶入体积浓度为50%的盐酸溶液,比较溶液的色彩强度,含铬量较高的钢的绿色较深。
    在每个试管内分别放入试样的几克钻屑,然后向每个试管注入数量相等的体积浓度为40~50%的盐酸溶液;3分钟后,溶液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钢种
 反应
 溶液颜色
302
相当快
 浅绿蓝色
303(Se)
发出大蒜味
 淡琥珀色
410

 与302钢相标比,绿色较深
416
很快,发出与臭鸡蛋味类似的气味
深浊绿色
    301、304、310、316和347,钢与酸溶液的反应与302钢类似,缓慢地显示浅绿蓝色,但没有大蒜味,以上全部是网上找的。呵呵我的水平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的是什么药水啊?

网友(2011-02-18):
这么多高手啊 !厉害!

网友(2011-10-07):
有一种仪器象枪的样式,一测就知道了,而且门是不会用316做的,202就是比304的耐腐蚀性差些,奸商会用这个代替304以次冲好

网友:
藏龙卧虎啊,不过有些方法是实验室鉴定方法,楼主 要的是简便可行的

网友:
好像浸盐水可以区分!生的锈多就是202

网友:
不锈钢检测镍含量的药水,网上有卖的,可以查一查具体的名字,有滴眼液瓶那么大吧,不过这个也不是很准确,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有没有只用物理方法就可以搞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