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工4MM厚铝板銑腰形孔,铣刀老断

楼主(2011-01-14):
我在加工4MM厚铝板銑腰形孔,铣刀老断,材料也比较粘,想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铣刀,或适合加工铝件。告知牌号就行。铣刀直径4MM,3MM

先谢了!

网友:
你用直径多大的铣刀啊,铣削的时候加点肥皂水试一下。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进到量、转速。。。。。。。。。。。。。。。
加工铝件能不用切削液最好不用
光洁度不好
4MM铣刀本身就有点小
看能不能改变哈其他的参数

网友:
能用冲床干吗???????、、

网友:
请告诉我刀的直径。切深等加工参数。我现在用加工中心做腰孔,420的料,厚度8通孔,直径3的铣刀,做了超过一万了。转速4000,0.8分层切,进刀速度300。

网友:
刀的型号OSG 3017030 WX-SHTSS三刃刀,刃长4.5,柄是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