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技术为什么能提高发动机动力性?

楼主(2011-01-14):
我的想法是增压使进气道与气缸之间压差增大,进气能力增大,就跟温差越大,传热能力增大一样,冲量也随之增加,所以动力性也就增加了,不知对否。

网友:
涡轮增压是将排泄废气的能量转换到活塞上,增大燃烧室内的压力,使燃烧效率更高,这样就相当于增大了发动机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直接用曲轴驱动增压吗?

网友(点评):
有,不过这种增压方式相当于损耗掉了一些发动机功率

网友:
有.机械增压.它是和发动机联在一起的

网友:
机械增压,主要是面对大排量发动机,该发动机有足够大的扭力能带动机械增压器,同样需要发动机的主要出力段在低于4500RPM的低速段,大家都知道高转速下机械增压器会变成发动机的负载,而导致增压带来的功率增长还不如增压器耗费的功率,那就入不敷出了。但是由于机械增压能在发动机启动时当推动凸轮轴转动的时候同时启动,因为机械增压器是由钢皮带直接链接到发动机上的,所以不会有涡轮增压的迟滞现象。

网友(2011-04-15):
增压技术就是通过增加发动机的进气压力,从而增加进气量,以便增加喷油量,达到增加发动机功率的目的。
增压技术是发动机强化的措施之一,增压分为废气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废气涡轮增压是将排气中的热能转化为增压器动能,从而推动压缩机将进气增压,由于其不消耗发动机的有用功,故强化效率较高,发动机行业普遍采用。而机械增压要消耗发动机的有效功,强化效率低,故仅用于大型发动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了解增压的目的:增压为什么要用排出的的冲力。因为这是一种双利。能减少增压机所需的动力。因为排出时的气还有压力。这压力不用也会消失。二、可减少排出时气流不均衡。达到减少噪音。如用曲轴。那就不同了。因为曲轴是输出动力力的主要输出轴。那么也就等于是减少了动力。

网友(2011-09-20):
不管是机械增压还是废气增压,都是增加了燃烧室内进入的空气量;也就是说增加了氧气的量,使燃烧更加充分所以释放的能量就越大。这才是增压的真正目的。

网友(点评):
这才是牛人-

网友:
10楼正解,涡轮增压技术是为了达到欧2发动机排放标准,增加含氧量,使燃料充分燃烧,不仅能充分释放能量,还是排放的尾气中有害气体减少,更加环保。

网友(2012-01-14):
涡轮增压技术,确实是压燃式发动机,即柴油机通过国II排放的主要手段。# `/ n5 S( {& k- E
增压的目的是:增加进气量-氧气增加-可以增加燃油、可以充分燃烧-降低排放、增加动力

网友(2012-03-19):
看过了,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大了啊

网友:
压力越高,喷出去的油雾化越好,将来的燃烧越充分,产生的热量越多,所以动力越强

游客

网友:
增压不是增油压,是气压,增加氧气含量

网友(2012-06-13):
支持10楼,我在补充一下。特别是废弃涡轮增压,燃烧室进入了大量的氧气,燃烧更加充分;同时氧气温度也比自然吸气的氧气温度高,能量增加(空气吸收了增压器部分热量),还有废弃涡轮增压基本不损耗内燃机的能量,所以增压技术能提高发动机动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