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LC上的通讯延时怎么去除。

楼主(2011-01-15):
一台设备上两个PLC通讯,分别控制多个电机起停,第一台PLC控制的电机已启动了,第二台PLC控制的电机要延时0.3秒才能启动,不知道到那个通讯延时该如何去除掉呢,菜鸟求助。。。

网友:
俺想你让前面的等后面的即可。

楼主:
上面三个伺服,四个步进,# u( p. Y' Z4 x1 W6 U
机构存在让位

网友:
能不能调整一下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
楼主你的电机启动有先后顺序吗?如果有那你可以用第一台PLC的最后一个电机启动后的信号控制第二台PLC电机的启动时间。PLC的扫描周期是很小的长点的也就那么几百毫秒而已,但扫描周期和程序的长短还有关系。影响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