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车床上安装一个动力铣头,请教

楼主(2011-01-15):
想在数控车床上安装一个动力铣头, 进行简单的车铣加工, 车床有C轴,
车床刀位是普通刀盒,动力铣头自己简单改装后安装在40x40的刀座上.
能安装BT30或40锥柄,或者莫氏锥柄,
车床是CK 61160的
哪位能推荐以下用什么品牌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数控车床上安装一个动力铣头, 进行简单的车铣加工, 车床有C轴,
车床刀位是普通刀盒,动力铣头自己简单改 ...

   貌似所有带C轴的车床原配都有动力头的,你的怎么会没有?没有动力头的C轴有什么用,所以原来机床厂一定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C轴是不是我司所谓的分度头
但是还是建议楼主
直接改造成车铣复合算了
那样多加几组动力头都可以搞定
不过系统要支持多动力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床没有铣头附件
这台车床的C轴是加工曲轴拐颈定位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想进行简单的改造
主要能完成钻孔
不知道铣头附件的资料
想大家请教

网友(2012-03-17):
有详细资料吗,帮我也发一份878559909@qq.com

网友:
转塔刀架不容易安装,回转刀架可以安装,但是费用也比较大。稍微好点,进口的电机要上万

网友:
你是不是考虑自己组装一个?按自己的要求设计。

楼主(2012-07-16):
自己的要求设计吗

最好有成型的设备

网友:
这个不是随便更改的吧。得看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