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一台三梁四柱油压机最近出现压力不稳!

楼主(2011-01-15):
单位一台三梁四柱油压机最近出现压力不稳,操作人员看压力到十兆帕后松按键,压力会继续上跑到最高二十兆帕,拉伸压边二缸都这毛病,求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检查溢流阀,检查压力开关,拉伸机还要检查行程开关。ok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把电路改了一下就好了。
这种情况一般阀如果没问题那就是电路问题。换向阀弹簧有问题或是输出电压不够了。

网友:
严重同意老刀的观点,重点检查一下换向阀,清洗一下,也有可能是卡东西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一般就是检查阀跟电路,阀一般就是溢流阀跟换向阀,电路主要为控制阀的电路

网友:
系统的溢流阀压力设置为20兆帕的话就有以下几种可能。
1电磁换向阀有卡阻现象。
2换向阀内一侧弹簧断了(国产阀老毛病)。
3按钮有问题。
4接触器有问题。
如果还没有解决。请排除了后回帖。让大家分享。

楼主:
感谢同志们对我帮助,按照大家提供的方法排查了一遍,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仪表引起的,仪表油变稠,造成四块表显示严重滞后,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实际原因 很难预测,这还是要知识和经验都多才好

网友(2011-02-19):
我们的液压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中

网友:
换向阀卡主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还是应该好好检查溢流阀。系统不应该不会高过溢流阀设定压力。

网友(2011-03-21):
不能改下溢流设置 这样多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