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机夹钻头)与整体合金钻的比较

楼主(2011-01-15):
大家都知道现在数控机床上高速钢钻头用的越来越少了,常用的有机夹钻头,整硬钻头,还有皇冠钻(换头钻头),
机夹钻头使用上是线速度高,进给低,
整硬钻头使用上是线速度不高,进给高,
大家都讨论一下为什么两者在使用上有这样的区别,分别从结构形式上,各种角度上,欢迎畅所欲言,最后请版主进行总结发言,
相信对大家的技术增长都有帮助,

网友:
根据我的应用经验,U钻的加工效率比整硬钻头还要高,而且孔的表面质量要比整硬钻头好很多。

网友(点评):
你的什么经验呀?U钻比整硬钻还光?

网友:
12mm以下的孔是整硬的天下,12mm以上的孔还是换刀片的比较适用,而且单件加工成本会低好多。

网友:
切屑刃的形式决定了切削力、切屑变形、切屑热上大不相同的。

网友(2011-02-22):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其实U钻更换刀片的方便性也必须考虑。
再补充一下,如果整体硬质合金麻花钻加工钢能打到100m/min(其实对于麻花钻来说已经是挺高的速度了),那么U钻一定能打到200m/min以上。用麻花钻加工低碳钢的时候,是否存在断屑及排屑问题呢?

网友:
U钻效率低价格便宜,整硬效率高价格有点贵,小孔用整硬,大孔用U钻,给大家推荐美国TA钻头,专做机夹钻头,特别是深孔大孔!汽车方便用马帕,航天方面用美福钻头,美福钻头很厉害!

网友:
U钻的具体使用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计算方式可不可以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2011-05-28):
U钻也称浅孔钻由于是不平衡刀具加之机夹刀片后角的限制只能采用小的走刀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专业,可以邮件交流吗
lianq.wu@yaho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邮箱好像接收不了,没发成功。QQ419620499

网友:
哈哈,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2011-12-29):
国内有做U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