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变正反转

楼主(2011-01-15):
本人遇到一台单相电机,双电容的,电容一大一小,先是好的,现在反转了,怎么维修?????

网友:
单相电机靠电容启动和确定转向,把电容的并联电源的线对换就成。

网友:
先是好的,现在反转了的具体情况,请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有一天就不行了,而且电容换掉也没有用,还是反的,线也换过了,怎么都是反的

网友:
几根引出线?有接线板吗?

网友:
关注。。。不知道原因。。。不了解i情况 。。。不懂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电机有六根线,有接线板,大电容是200微法,小电容是30微法

网友:
很想学习,等待有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基本会了,我再想问问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线圈烧掉了?

网友(点评):
烧一个线圈的话,转向不会固定,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电机,那产的啊。

网友:
如果原来是正常正转,而突然有一天,变成反转了,而换电容,换线,均无法解决,建议楼主试着检查一下,是否那个离心开关"K"的触点烧死,造成常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K点开关在哪个位置,我不知道在哪个位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套装在电机轴的后端,一般拆下电机后端盖就可检查到。

楼主(2011-03-07):
回复 网友D:

但是现在我把电容换了新的,还是反的,线也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新临时接电源把新电容,电机与之连接。运转后再把电容换相。如果没有问题就ok了。还有该电机有几个线圈?不会有2组4个吧?

网友:
学习了,不过真没用过这样的电机

网友:
一般是线接反了。三根主线相互换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是单相电机。

网友(点评):
电机通电电流反了,我认为还是这样的,用表打下,会不会线圈的问题呢

网友:
哦,我们以前生产的电机是可以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