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转速,12000转/min,这种结构合适吗?

楼主(2011-01-15):
第一次设计这么高速度的,心里没底。
使用条件:不是长时间连续运转。大概连续运转1分钟,停几分钟。使用环境较好,无粉尘,室温,侧向力较小。

1、轴承 为角接触球轴承,7000系列。
轴配合:h6,孔配合H7。
2、轴承外圈和内圈都有螺母可调节两轴承间隙。

转轴高速.dwg

网友:
不好。
活动件,尽量保证它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可以自由调节,至少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将内外圈同时定位。
就算多限制,调节部位尽量减少,你有两处调节就不好。

网友(点评):
有道理,调整的环节多了适得其反.

网友A:
如果是高速的话轴承外圈和孔配合最好选择过盈配合

网友:
内外圈双向都定位了,螺母调节不起作用了吧,除非根据实际情况修磨套筒长度。还有,12000r/min,电机的输出转速有这么高的啊,不太了解。高速运转的话建议取较紧的配合,同时提高装配的同轴度。

网友:
润滑温升都得考虑吧,听竹大虾可以看看一些加工中心主轴的资料,很有启发

网友:
电机和主轴同轴度不好的话会震的很厉害,建议之间不要刚性连接

网友:
联轴器都不用,这是找死啊。根本没法保证同轴度,即使能保证,也没法控制加工误差带来的转动,用不了几下,电机就废了。
还有,内圈外圈的固定螺母不是起调节作用,角接触球轴承你调什么调,内外圈都压住就行了,保证内圈和外圈符合轴承正常工作位置即可,难道你还想让内圈和外圈错位啊。这种结构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里面的格套要等高,因为这个是定位的基础。
最后,这么高的转速,你应该问问轴承供应商,润滑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说得好!润滑解决不是这么容易

网友:
不要调节、过盈配合,不要刚性联结就行了。

网友:
还调节轴承干嘛啊,不有联轴器,厉害哦

网友:
能不能说说做什么用的?这么高转速,一般电机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B:
你可以看看nsk的轴承样本,里面有推荐的配合和结构。12000rpm一般都是电主轴了。

网友:
普通异步电动机的初速为3000,,1500,1000,750,没有1200这个速度,
为什么非要选用高速的运动,一般速度与扭矩可成反比的哦。

网友:
LZ看你的图选择合适的电主轴直接使用,没有必要再搞一套轴系。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已经从珠海到岳阳啦。旅游日志赶紧更新啊。

网友:
同意15#,楼主别自己找事

网友:
加工中心也差不多是这个结构,不过电机连接是不是不太合适?

网友C:
还有一点,转轴和轴承的配合长度太长,加工和装配的工艺性不好,建议转轴上与轴承没有配合的一段做一个台阶,即台阶处轴径尺寸略小于配合的名义尺寸,便于加工和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转轴和轴承的配合长度太长,加工和装配的工艺性不好,建议转轴上与轴承没有配合的一段做一个台阶 ...

谢谢,这里需要改进。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意见。
1、两个调整螺母的考虑。
条件简陋,没有好的供应商,无法靠图纸公差达到设计,且无法做那种很薄的弹性调整片。内外导套等高加工,估计很难保证。国产的轴承,精度也无法保证。所以螺母的调整,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
2、角接触球轴承,一对对用时,需要预紧,高速转动,不知多少间隙合适,所以用螺母调节。另外,轴承内外圈有间隙,这点微小调整,会不会错位?
3、电机和轴直接联接的考虑。联轴器在高速时,表现可能不好。但电机是有自由度的,电机与轴承外套间有优力胶,用等高螺钉锁住。电机固定块有法兰,定位,与轴承外套间的间隙为0.1,不知合不合适。
4、轴承润滑。连续转动时间不长,侧向力很小,不加油,不知可不可以长时间使用?
5、电主轴没接触过,不知贵不贵?这个转速高,但受力很小。

网友(点评):
2000一套 400W左右 足够你用了

网友D:
听竹大侠,窃以为,当精度达不到时,对角接触轴承,用“定压预紧”比“定位预紧”要合适,因为前者对调整误差不敏感,而后者就非常敏感。
有图有真相,别看红色箭头,看蓝色的压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竹大侠,窃以为,当精度达不到时,对角接触轴承,用“定压预紧”比“定位预紧”要合适,因为前者对调整误 ...

无能兄高手。不愧是做重工的。
我那个结构小小的,没办法这样用弹簧。

网友:
做设计吧,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这样才有做技术的成就感。大弹簧用不了,就用单个的小弹簧,螺旋簧不行就用碟簧,没有标准的就定做,放在螺母与轴承套圈之间。
借句歌词,“我非要这么做!”,哈哈。。

网友D:
不过这么高转速的情况,我没设计过,信口一说,勿怪。
纯粹讨论技术,宁可说错一千,不可放过一处,说完就完,希望能理解。有次到煤矿去,我问,这些湿煤要不要烘干啊?别人说,还烘干,要经常喷水,防止自燃。
1、请教大侠,在那中间加个优立胶起什么作用?我们的减速箱从来没加类似的东西。是缓冲轴向振动吗?
2、两轴承内圈之间由隔套定位,两外圈之间也由隔套定位,那么调整螺母好像拧不动吧?
佩服大侠的勇气,我平常有些很得意的结构,不敢放上来,怕被人批评。以后我也准备经常放些图纸上来。
向大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么高转速的情况,我没设计过,信口一说,勿怪。
纯粹讨论技术,宁可说错一千,不可放过一处,说完就 ...

无能兄问的很关键。
1、优力胶。
上面有兄弟说我有勇气,竟然不用联轴器。按常规设计,一般转速时,电机与轴之间需要联轴器。高转速时,电机是高频振动,联轴器估计不好用。如果电机真和轴直接连,没有浮动,完全刚性连接,电机有振动的话,估计会很伤电 机。这小结构,力不大,我就用优力胶减振和给电机适当的浮动。可能少画了两个等高曙钉,会误解吧。大结构,估计得用弹簧,大刚性的弹簧。
2、内套是两个轴承固定。
外套是两个螺母,可以拧紧点,轴承的预紧力就大。拧松点,轴承的虚位就大点,如同电机,都有虚位,防止热卡死。

3、弹簧
小结构有一种很薄的弹簧垫圈,电机上用很多。但这种小东西估计几个是找不到人做的。

另外,这个我也是因为高速,很少碰到,所以鼓起勇气放到网上讨论,希望各位拍砖时,手下留情。

网友(点评):
波纹垫圈 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不敢相信精度,可能太厚了。

网友E:
轴承一般都考虑一端定位一端放开,考虑径向游隙。

网友F:
内套要研配,必须的,控制好轴向游隙。。。

网友:
楼主你的用途是什么呀??不知道用途,大家每个人说的可能都是对的!!!!!!

网友G:
中间2个隔套同时磨出来等高,轴承压盖配磨预紧不要螺母调节。

网友:
电主轴最合适。
便宜点的可以用纺机上的锭子。

网友H:
不用联轴器确实不好,而且轴接电机的那个部分工艺性不怎么样,估计出问题也是那个地方先出……

网友:
高转速轴承我觉得不该用过盈配合,转速高轴承发热

网友:
要保证同轴度,否则的话电机恐怕很难承受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速的话轴承外圈和孔配合最好选择过盈配合

不妥。这种场合,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应有余隙,对于外径50-80的轴承,余隙在出轴端应为0.00-0.006,动力输入端0.006-0.01。如果轴承小,余隙要更小一些,但一定不要过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妥。这种场合,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应有余隙,对于外径50-80的轴承,余隙在出轴端应为0.00-0.006,动力 ...

考虑可能的温升,及样机装拆,所以外圈为H7,内圈h6。外圈与轴承的间隙应该够,但内圈与轴承的间隙,心里没底,不知间隙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一般都考虑一端定位一端放开,考虑径向游隙。

是,用螺母调整后,留一点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套要研配,必须的,控制好轴向游隙。。。

兄弟指高度等高,端面研磨?

网友:
有技术含量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间2个隔套同时磨出来等高,轴承压盖配磨预紧不要螺母调节。

哈哈,兄弟是高手,这我也想。
只能在现有条件下最优了,用螺母,不知能不能达到这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联轴器确实不好,而且轴接电机的那个部分工艺性不怎么样,估计出问题也是那个地方先出……

估计这里的联轴器设计有讲究。

网友I:
听竹的这个结构有些不太妥当地方。
1)不该不用联轴节。可以自制刚性联轴节,将轴与电机的连接端轴颈做成和电机轴同样尺寸就可以保证不同轴度;更可以选择现成的中间有旋槽的联轴节,既方便又能减振。
2)主轴现在的设计工艺性相当差,没有特殊手段,极难保证电机轴安装孔与轴承安装部位的不同轴精度。
3)高速运转的轴承内孔和轴径的配合应当有过盈,过盈量对于内孔20-40的轴承,应当为0.003。在外径一致的长轴两端安装轴承,而轴承只能从一边套入,这种结构任何时候都不是好结构,用在高速场合更不恰当,即使把轴承档的中间部分制作得小一点。
4)使用成对角接触轴承的目的是消除轴承的轴向游隙并能在工作中能承受轴向负荷。用内外隔圈安装成对轴承是角接触轴承的典型安装形式。但内外隔圈制作成同样厚度是不妥当的,这样做,即使把内外圈都压紧,也无法把游隙消除。
成对角接触轴承的使用有3种方式,即同向安装、面对面安装和背对背安装。只用两只轴承,一般不会采用同向安装。用面对面还是背对背,需要看工作时轴向负载方向而定。
内外隔圈尺寸的决定,正确的做法是用根垂直放置的芯轴,只用一个隔圈将成对轴承安装在芯轴上,然后将预载荷施加于上面轴承内外圈不加隔圈的一个,测量出这种状态下上面轴承内外圈的高度差,也就是内外隔圈应有的长度尺寸差。
5)对于只用两个轴承的场合,面对面安装压紧轴承外圈,背对背安装压紧轴承内圈,就可以。首楼听竹所画为面对面安装,内圈用不着压,压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可能的温升,及样机装拆,所以外圈为H7,内圈h6。外圈与轴承的间隙应该够,但内圈与轴承的间隙,心里 ...

这种场合,公差是不够的,必须配作。

网友:
手头一个实例,贴出供参考。
轴承的润滑,在听竹所说的短暂运行场合,使用高温润滑脂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是高手,这我也想。
只能在现有条件下最优了,用螺母,不知能不能达到这种要求?

如果有正转反转,时间长了,螺母防松效果还是不好,所以建议压盖锁紧,单一方向旋转的话,螺母的旋向选择正确的话也可以考虑。

网友:
跟帖问一下,高速旋转的轴承用什么配合能减少震动?

网友J:
轴向力小,建议采用上面球轴承,下面NU系列的圆柱滚子轴承。球轴承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下面的轴承内圈与外圈可滑动,为自由端,补偿热膨胀。轴承内外圈全部压紧即可。可以使用密封轴承,自带润滑脂。
联轴器还是需要的,直连肯定不同心,高速下引起振动,或损坏。
12000的电机,难道是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轴向力小,建议采用上面球轴承,下面NU系列的圆柱滚子轴承。球轴承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下面的轴承内圈与 ...

高手,这种轴承配合模式还未试过。
老板特别说了,这地方不准用联轴器,电机减震和浮动,用优力胶,不知phophy兄认为垫胶减震怎么样?

12000,是DC24V。呵呵。其实这点不说明比较好。

网友:
高手不敢当。前段时间刚用这个配置改造了4台老美进口的设备(原轴承配置用1个月就坏),300kW立式水泵,1500转/分。老美原来用两个球轴承,上面大轴承为固定端,承受径向力与轴向力,下端轴承的外圈与壳体是间隙配合,补偿轴的热膨胀,结果是下端轴承的外圈与壳体相对转动,磨损很快,导致设备振动。
电机用优力胶,没用过,不敢乱说。这个设备比较小,可以先试制一件。
轴与轴承的配合要按彭老师说的,用过盈配合,高速运转,轴承内孔由于离心力会变大,与轴的间隙变大,如果有间隙,轴与内圈会磨,很快就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竹的这个结构有些不太妥当地方。
1)不该不用联轴节。可以自制刚性联轴节,将轴与电机的连接端轴颈做成和 ...

彭老师是不是认为这样更合适点?
另外,隔套要装配的时候磨,这是最要命的,可能没办法做到。
打算外隔套直接做短一点。

网友:
轴与轴承内孔的配合应该是过渡配合,楼主采用的h6间隙配合,轴承内圈可能与轴之间发生相对转动,发热、起刺,轴承很快完蛋!

网友(点评):
谢谢,考虑用js。

网友:
接触式的结构做高速主轴好像要冷却的吧,不过1分钟应该没问题。电动主轴好像卖的很多

网友J:
你这个结构既然没有大的轴向力,为什么用角接触球轴承呢?用球轴承结构就简单了。

网友:
一般高速旋转件要考虑热膨胀问题,最好一端固定一端游动(轴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结构既然没有大的轴向力,为什么用角接触球轴承呢?用球轴承结构就简单了。

担心不好买。

网友K:
我搞过,参考我前段时间发的那遍帖子,啥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搞过,参考我前段时间发的那遍帖子,啥都搞定了

不太一样,这个转速高多了。
低转速已经做过好多了。

网友:
最好加一个联轴器才好

网友:
高速、低速,都是用买来的轴承,结构也不可能不一样。
需要注意的无非是轴承选用和制造精度,还需要特别注意装配精度就是了。
前面有社友建议用短圆柱轴承,意见不错,但用在高速状态则受尺寸大小限制。尺寸大一点就不能用了。
选用角接触轴承,一定要给予预紧力。如果不需要消除轴承的轴向游隙,选用角接触轴承就毫无意义,用普通的深沟球轴承更好些。
实际上,对于这类高速运转的轴承结构,有经验的工人的作用比起设计师更重要一些。
诸位搞机械,当知内圆磨床这种普通得不要再普通的普通机床。内圆磨床的磨头用的什么结构?磨头的转速有多少?很简单的答案在那里。就那几个典型结构,前人早就、早就解决并有现成设计,再高级的设计师也不过是照抄而已,哪里还会再有新东西。
而工人的技能却有一个传承的过程。需要用手、用心去感受体验,需要长年累月的的实践,方才能够心灵手也巧。在我当工人的时候,装配内圆磨头也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干的活。即使在大工厂,也只有那么几个牛人吧。而现今,一个个年轻人读了两年书就不肯干活了,从哪里再去找这样的工人?
听竹的东西,不知用在何处,如果负荷不大,短暂运转,再对轴向负荷不用考虑的话,随便怎么整都无所谓,不会有大问题。假使不是,还是需要按我给的建议做比较好。

网友I:
典型的用尺寸47*20*14角接触轴承的内圆磨头,其工作转速为18000或24000转/分。重负荷连续运转,使用锂基润滑脂。
用手回转主轴,主轴轴伸的跳动允差0.005。无负荷试验运转25000转/分一小时手感应该只觉得温暖而不准许发烫。
听竹要求的技术参数与其相比,是不是有点小儿科?
当年我曾制作内圆磨头自用,泡图书馆找到设计资料后出图,亲手制作所有零件并装配。装配时测量用百分尺和量缸表,尺寸配合用到研磨手段。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达到上述指标。
典型设计的内圆磨头,轴承与轴和孔的配合过盈和间隙尺寸,均早已有定论,记录在案并辗转传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典型的用尺寸47*20*14角接触轴承的内圆磨头,其工作转速为18000或24000转/分。重负荷连续运转,使用锂基润滑 ...

贴上砂轮轴的装配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结构了。
这种结构,装配确实比设计重要。

网友(点评):
就是这份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搞过,参考我前段时间发的那遍帖子,啥都搞定了

内外隔套高度差最后是怎么定的?0.1 ?0.2?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气动马达,结构简单,节约空间

网友(点评):
谢谢。没有气源。

网友:
对害怕老师真的是好钦佩啊。。。。。。
以前没搞过这类机构,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竹兄,既然受力小,不如采用西门子的电机,那种输出齿轮是的尼龙的,这样就不用担心同轴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种?带齿轮还有这么高速?

网友L:
回复 网友L:

没有这么高速,3000那样子,觉得他那个电机输出轴头部是个尼龙的圆盘,他们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直接补偿了不同轴的问题。希望对你是有帮助的,就像你下面画的这个也挺好  白色的块做成独立的,材料采用朔性材料,其实也相当于弹性连轴器了

网友:
12000 关键是电机能达到这个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L:

没有这么高速,3000那样子,觉得他那个电机输出轴头部是个尼龙的圆盘,他们是采 ...

这种转速下,塑料可能一下就软了。

网友:
至少联轴节要用吧?调节轴承就有点多余了。。电机的转速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的吧?也许还需要个东西来调速才行哦!!最后轴承的安装也需要小心为妙哦!还有这么高的速度,得需要考虑下发热的问题了!

网友:
1.主轴高速运动过程中,轴承发热是个问题,要看你整机的需求,
2、你电机依靠的是电机端面和电机下端圆柱定位,而主轴和电机是否过盈配合?如果是,轴承与主轴配合只能是间隙配合(不然就会过定位了)。
本人愚见,还望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看看先,威望号恶心

网友:
直接连接,,想早点换零件吧

网友(2012-01-09):
引用 网友I:
不妥。这种场合,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应有余隙,对于外径50-80的轴承,余隙在出轴端应为0.00-0.006,动力 ...

看到这里舒了一口气,高速轴承不能过盈,我拆过一些,都是间隙的,拆的时候轻拿轻放,轴向游隙靠螺母压弹簧的。

网友:
涨见识了 好多前辈高手啊

网友:
轴承的配合公差不是很完美,关键一点还要看 你轴的圆柱度和内孔的圆柱度,否则的话不两个轴承之间就会受力,绝对达不到一万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听竹的这个结构有些不太妥当地方。
1)不该不用联轴节。可以自制刚性联轴节,将轴与电机的连接端轴颈做成和 ...

    彭老师厉害啊,确实经验丰富。你说的这个确定外圈轴套尺寸公差的方法很好。我认为对于厂家配对好的成对安装角接触球轴承不需要自己再去确定外轴套高度公差,因为你会发现用彭老师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两轴套等高。除非你想改变它原有的配合精度。
   彭老师你同意吗?

网友(点评):
这种配制轴承内外圈的方法是对于使用单个角接触轴承而言。以前没有成对角接触轴承可选购,只好用这种方法。现行轴承样本有成对轴承,有合适的,当然就不用麻烦了。

网友(点评):
用施加预应力方法得到的内外隔圈厚度往往是不相等的,不会是等高。另外,隔套厚度差的不同,在轴承的许可承载下,只会影响到预紧力的大小,和轴承精度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其目的是得到合适的预紧力。选用成对供应的轴承,不要忘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nsk的轴承样本,里面有推荐的配合和结构。12000rpm一般都是电主轴了。

仁兄那有电子版NSK的轴承样本吗?能否发给我一份.aco124@163.com

网友(点评):
太大了,nsk中国网站有免费下载的 。自己下吧

网友:
{:soso__13071284942928651585_3:}路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