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系统和法那克的系统哪个好?

楼主(2011-01-15):
请问大家  数控冲床上的系统  西门和法那克哪个好?各自的优点在哪里
还是就是亚威和金方圆的转塔冲床哪家的好(技术。质量。售后)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按数控车,数控铣来说,FANUC好用,冲床不知道。

网友:
FANUC比较容易懂点!!

网友:
西门和法那克哪个好?
你是喜欢使用  西门子还是FANUC
  还要看你所处的地方西门子 和西门和法那克  系统是不是都有很多人 用?   重点是考虑以后机床坏了维修 哪个更方便。
      我个人还是 比较喜欢西门子的。

网友:
我比较喜欢西门子系统,很人性化,开放性很强。

网友:
我喜欢法兰克的...很普片啊

网友:
FANUC还可以的,,,,

网友:
fanuc好用 易懂
。。。

网友:
我觉的 发那科好  因为我厂里的数控系统 西门子系统的太灵敏了  电压一低或者是一打雷就报警 特别是正加工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废活 而发那科的没问题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
发那科,是垃圾,已经淘汰了。西门子840不错

网友:
在数控冲数控系统方面还是法那克的好用些,单就亚威和金方园的数控冲来比较,亚威的是厚转塔,变形小,对中性能较好,另外金方园的数控冲不能使用带脱料器的模具,易带废料而损坏模具。

网友(2011-02-18):
西门子的系统比较娇气,抗干扰能力差一些,法那克的在恶劣环境下都能工作,而且故障率极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太对了,很专业,我们调试设备的时候,好多故障莫名其妙,其实都是系统太娇气了,西门子的适应环境能力差,主要是欧洲的电压很稳,标准。

网友:
fanuc好用 易懂

网友:
FANUC 好
金方圆好

网友:
个人感觉西门子的比较好用。很人性化

网友:
就拿编程来说,FANUC系统要比SINUMERIK系统简单的多

网友:
要讲好用.系统的稳定性.精密度.本人看好西门子.德国的技术无敌.法那可也不错.日本的系统.普及率高一点.

网友:
fanuc好用 易懂!!!!!!!!!!!!

网友:
我认为两个都精通的话???岂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太对了,很专业,我们调试设备的时候,好多故障莫名其妙,其实都是系统太 ...

电源质量太差,如果说排除了电源问题后,单说系统哪个好?

网友:
只能这么说:FANUC比较适合我国国情。不单单是电网,更重要的是环境。国内用户比较倾向于FANUC,但进口机床配西门子的比较多,尤其是高档的机床,840D是比较普遍的。
西门子比较灵活,但FANUC也够用了。

网友:
法兰克,不错的,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