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伺服电机扭矩都够用,实际上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1-01-15):
本人设计立车,怎么算伺服电机的扭矩都够用,但是现在运行起来都用到扭矩的90%,电机带不动。怎么办,机械上的压板,镶条的间隙都调整了,还是带不懂。那位大侠有好建议。

网友:
我没有做过立车,但是如果不够,说明你计算是不是有问题。负载是工件重量加上摩擦力再加上运动的加速度需要的力气呢。

网友:
期待解决方案
没有接触过

网友:
如何计算的,可否放上来,让大家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伺服电机的扭矩.  如果你再空载的时候电机都带不动。更不能谈正常加工,那你计算公式有可能出错误了。或者再丝杆选择上面出错。
      建议你最好是咨询下系统厂家。一般系统才厂家都会给个标配。

网友:
是否和主轴上的平衡汽缸有关啊?

网友:
1) 计算公式是否正确?
2)公式需要的参数是否正确?
3)装配的正确性?

网友:
算一下快速时的电机扭矩,按转动惯量算,快速取4-8M/MIN,时间我们取的是0.2秒
这个要是够用的话加工一定够,问一下你们公司的老人

网友(2011-11-04):
计算公式是否正确,装配是不是有干涉,系统正不正常。

网友:
你可以说的详细点 例如 电机功率 ,是哪根轴 立车工作台的大小  减速比。。。才能给出建议

网友:
计算负载的扭矩一般要比电机的额定扭矩小得多,我设计时垂向一般在50%,其它方向在25%。
若你已经检查了其它机械上没有问题,估计你的电机在设计计算时就选小了。
若电机的功率足够的解决方案:1、加一级皮带减速1:2或1:1.5;2、加一齿轮箱减速。
若电机的功率不够解决方案是改用大电机。

网友:
基本上你就是电机的扭矩不够!电机选择要先考虑各组件转动惯量,这个基本上在丝杠样本上都有,然后按照这个去计算空转力矩,切削力矩,摩擦力矩等等,就记住这么多,把他们都加在一起(这些都是折算到电机上的),再和电机本身扭矩比较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