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贮能器散热

楼主(2011-01-15):
我做了一个液压冲床,每分钟冲压60次。向下压时用电磁阀控制。复位时用贮能器油压复位,复位压力2MPA。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这样冷的天气,连继工作4小时后贮能器及相关的管路就热得烫手,到下午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热量是油缸下腔产生的。油缸上腔和油箱温度正常。不知各位社友有无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系统要加上油水冷却器,以把系统产生的大量的热通过水带走。

网友:
一般较大的液压系统都要加设油液冷却和加热装置。

楼主:
这是一个闭环系统。压力为2MPA,市场上很难选到相应的冷却器。还请各位社友提供帮助我出出主意。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小弟估一下,你的系统应该不是全闭环系统,你的蓄能器也就是起复位弹簧作用,建议在油缸下腔到蓄能器之间的管路上加装冷却器,如是钢管也可加装翘片用风扇吹,应该可以的。

楼主:
问题是市场上没有可承受2MP压力的冷却器卖(如有可能价格也非常高)。如在钢管上加装翘片可能散热的面积不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我原单位的系统压力在7mpa还是有冷却系统,不过有点贵,其全铜的,焊接全部为银焊。

网友:
闭式系统的话,可以加冲洗阀,不知道可不可以,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请教一下,何为冲洗阀,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它有什么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价格大约要多少?

网友:
建义LZ可以将闭环系统改为开环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油路改成双作用油路?但这样工作速度可能就达不到我的要求了。我的油缸行程是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