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断在产品中怎么搞出来

楼主(2011-01-15):
      我做的产品基本都是不锈钢的。很多都是要打中心孔的。车床没打地基转速高了震的很厉害。但钻中心孔时稍微低点的转速有特别容易断。不知各位大虾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把断的中心钻搞出来的

网友:
建议你保险起见需要打地基和校平衡
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做呢,又不是太麻煩.若是加工精度比较高的产品,应该浇地基并用地脚螺栓连接!一定要打地脚螺栓,车床常期在不水平状态下工作,会大大降低车床精度,如果是你自己的设备,你当然不希望它成为一堆费铁.(床身一体另外对待)就算是大吃削量 也不会对床子水平有多大影响。磨床就不用安装地脚螺栓,它们都是安装可调垫铁,只要每个垫铁吃力一样,机床工作面保证水平就行。 震动大的机床,必须安装地脚螺栓,如冲床、车、铣、刨床等。可能是进给速度快了吧。也有可能是切屑没有排出,堵在里边。
解决办法:1.降低进给速度 2.钻一段距离,退出,重新再钻 3.加大切削液的流量或者用气冷却
断在里面可以用电火花,或者把周围的加工掉再焊上,或者直接报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钻一段退一点的,用火花还不如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产品基本都是不锈钢的。很多都是要打中心孔的。车床没打地基转速高了震的很厉害。但钻中心孔时 ...

楼主的情况我们经常遇到,但我们的工件精度底,一般都是把烂进去的敲碎取出来,知道是笨办事,也来等高招。

网友:
” 我做的产品基本都是不锈钢的。很多都是要打中心孔的。车床没打地基转速高了震的很厉害。但钻中心孔时稍微低点的转速有特别容易断。不知各位大虾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把断的中心钻搞出来的“
车床一定要打地基,把断的中心钻搞出来可以用扁铲一点点的剃出来。

楼主:
我现在用的和你的方法差不多的。老板不打我能说什么

网友(2011-02-15):
只是点孔,没必要加工太深,少切削一点不会断的。

网友:
中心钻是什么材料?可以用一个便携火花打孔机,用一个六角形的铜工在钻头中心钻一个内六角孔,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拧出来。或者用一个L型的铜工,打2个横向孔,用尖嘴钳拉出来。呵呵。

网友:
我也是钻一段退一点的,用火花还不如扔了。

网友(2013-06-28):
打窝-钻孔-多次进给钻孔-扩孔???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
断了粘在里面就用点火花吧,没有粘的话,敲敲能出来的

网友:
钻头丝攻什么的断里面都是电火花融的...

网友:
嘿嘿 断钻头这事儿我以前在学校课程实践时也干过,当时是给扔了重做。现在也来学习下看有没高招

网友(2015-05-28):
技术不到家,我们公司都是不锈钢,貌似没有断中心钻的问题哦,所有产品都要打中心孔

网友:
用G74端面循环,钻一点退一点

网友:
用小錾子就能敲出来,还有玩不锈钢不能用高转速,

网友:
断中心钻跟断钻头不一样,中心钻只要断在里面的部分没闷死,用根粗点的钢丝多拔几下,然后往外掏,一般都能掏出来,效果比较好的,要是转速比较高,进给比较快报,断掉的部分被闷住的,这招就不管用了,

网友(2015-07-11):
敲碎 在取出来  有电火花或穿孔机 自己搞  没了就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