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NC后处理器怎么安装

楼主(2011-01-15):
我在学UG数控编程,做了一个简单的仿真,在生成NC代码前,软件提示安装“NC后处理器”,但有很多文件,请问是选择哪个文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你的后置处理软件是哪个做的吧,请求厂家吧

网友:
D:\Program Files\UGS\NX 4.0\MACH\resource\postprocessor

一般UG这路径下面有 后处理文件
XXX.tcl   XXX.pui  XXX.def
一般是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