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ams建模--一种用于管材工件下料机构的设计与优化

楼主(2011-01-15):
设计一翻料机构,要求料卡接触管材后,管材能够顺利越过V形支座,不干涉。
气缸导杆速度≤0.5m/s,行程为50mm。管材外径为φ27mm,φ30mm
要求:
1.设计如图所示机构,确定各连杆尺寸、料卡尺寸,及翻料机构与支座的位置关系。
2.在气缸最大速度下,管材的抛射高度H不得高于V座上平面300mm
注意:
1.建立模型后,观察工件的轨迹,再调整尺寸及位置关系。
2.不得出现5例以上尺寸相同的模型。

下面分别为机构终止和初始位置以及V型支架简图:

求好心前辈帮忙做下,愁煞小弟我了
建模模型(*.cmd格式)请发送至wobuxiangdea@163.com或者315912822@qq.com     再次感激不尽

楼主:
……救世救难的佛祖啊   赶紧赐我一个大神吧

网友(点评):
是学校作业?

网友:
在pro/e里面做好建模在导入ADAMS啊?就算有人想帮你,也没ADAMS啊。有问题提出来大家想办法解决。可是学校作业怎么能叫人帮忙做呢?

网友(2012-08-30):
建议你在PRO或SW中做三维造型,然后另存为X_T各式的文件,导入到ADAMS中,添加相应的约束,与驱动就可以进行仿真了。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很简单,楼主可以先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