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点:做自行车运动仿真

楼主(2011-01-16):
我用基本曲线画了一辆简单的自行车,打算做运动仿真~但运动时,自行车一直原地打转
急求答案!

楼主:
谁知道自行车行走不了的原因?
是不是没有摩擦力?

网友:
这样能保证装配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一个轨迹曲线!定义一个电机!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哦,还不是很清楚!图中已经有轨迹曲线了...我加上了矢量力、旋转运动都没影响,改为电机,行吗?

网友:
没仔细看,但想想,你的动力源应该是旋转运动吧,可以考虑采用齿轮齿条副,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11-03-07):
是不是要做成实体。

网友(2011-06-09):
另一个轮子没有设置运动副。

网友(2011-08-21):
对于走直线的,用齿轮齿条保证纯滚动,无打滑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知道,你可以用点在线上副,不过要另外给定一条直线或是其他线,那条线给一个初速度,,然后自行车做为一个连杆,设置自行车的运动副时,连接到那条线,做好这些了就用点在线上副,你可以额外画一条通过两个车轮圆心的直线,然后设定圆心通过直线,这样就可以解算了。

网友:
力由地起
应该设定一个摩擦力

网友: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呵呵` ```

网友(2011-09-26):
我还没学这个模块,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