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要买台水切割切石材,望前辈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1-01-16):
本人想买台水切割切石材拼花,本来自己从事装修行业,买水切割机是两方面工作,一是自己装修工程经常需要切石材,二是可以接外面的活。本人在江苏这里,打听过也去看过了这里只有两家做石材切割的,因为需要切割的单太多了他们都做不来,所以接活干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想前辈们指点一下:
1、如果切石材的话,买什么品牌什么价位的切割机比较有性价比?石材一般是2厘米左右吧。

2、如果有时候也切玻璃或者金属的话,要买什么品牌的机器比较好?

3、如果经常是切石材的话,有时候切金属会不会伤害机器?

网友:
如果只切割 石材 和 玻璃多的话, 建议买普通的国产机, 压力到300Mpa 就可以, 虽然国产有很多都可以到380Mpa, 但是由于他们用的零件不是很好, 容易出现毛病, 300Mpa 的就足够你用, 也可以切割金属。

300Mpa 的机可以切割玻璃到4厘米, 大理石到5厘米, 不锈钢2厘米, 好处是价格便宜, 毛病比较少。

你可以看看广东博奥, 但是如果他们给你的价格在人民币25万以上的话,就有点偏高。

大地的配置他们生产的泵, 如果是26万左右的可以去看看, 如果高过这价格, 你就跟他们说看都不看。

介绍博奥的原因是有用户在这说过他们使用的情况, 我看他给的数据, 设备还可以, 但并不表示设备不会有毛病, 你切割石材需要用的压力小, 出现毛病的机会也少。 你主要以博奥为了解重点。

其次可以看看南京奥利佳, 他们的人都是大地出来的, 设备和大地差不多, 但是价格便宜。

也了解了解 大地 的价格。  金箭的设备就不怎么样了, 如果是我自己买的话, 绝对不买他的。
沈阳奥拓福的设备我就真不敢和你说什么。

看多点实际切割, 看速度和切割质量。 然后再决定吧。 小心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胡司令啥时候来烟台呀?

网友:
我这2天在烟台

网友:
如果你在烟台的话, 可以留电话给我, 随便去我的客人那看看我的水切割机

楼主:
谢谢胡司令。。。。

不过还想问问,十万到二十万的机器质量怎么样?这里有家卖佛山永达的,其中有一家切割是用永达的,听说也切了四五年了。。

网友(点评):
我是做水刀的。我自己也有2台机器做石材和地砖的拼花! 可以聊聊。我人在南京!QQ:879570466

网友:
听过这家, 但是不知道使用情况, 切了4/5年, 不代表4/5年内有多少次维修

网友:
不知道你询问过北京奥特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吗?也是做水刀的,性价比也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