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加工32毫米孔,用32的钻头钻通就行了

楼主(2011-01-16):
我想加工32毫米的孔,长要175毫米,材料是45钢的,请问在Z5150B立钻上一天能加工300件吗?它们转速和进给量是多少?

网友:
。我看悬, 有点费劲。 两分钟一个有点不现实。

网友(点评):
什么冲床能冲175mm厚的板。????

网友:
你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是加工一下啊。

网友:
不算装夹时间,纯加工时间8小时,可得到进给量=300/8*175/3600=1.83mm/S

网友:
一个班能钻80件就不错了

网友:
意淫  鉴定完毕!!!!!

建议你用冲床冲  基本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300件用钻床不行,单靠钻床一个班80件都有难度。

网友:
做个简单的位置尺寸定位夹具,这样速度能快些。但是按一天12小时计算12*60/300=2.4分钟。够呛啊,绝对做不了,考虑到工件的重量也不轻啊,难道你不用休息/及时你不休息也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材料是70圆钢,我用三爪卡盘夹,我现在想知道32的钻头钻这样的孔,能开多少转速,进给量是多少?

网友:
说明我是做办公室的,对这个不是太明了。
我再网上找了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
朋友你好

谈谈我的方法 供你参考

不同直径的钻头钻孔时的转速 直径越小转速越高 反之就低

直径2mm 二万转 直径40mm 32转 主要是看出屑 铁屑出来只能是原色的 不能发焦 也不能是一块块的 发焦说明转速太高 需要降速 一块块说明 进刀量不够 抖动说明转头需要磨了 进给量 你把连着很长的铁屑量一下 它的厚度就是你的进给量 加工时 需要冷却水

大孔加工 转速不要太快 太快 容易使转头变色(发焦) 造成转头退火 最终报废

小转头 转速要快 进给量稍慢 快了容易折断转头 注意出屑

磨转头 可是个学问哦 注意积累经验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直径2mm 二万转 直径40mm 32转?对吗?我是干车床的,以为我一点都不懂啊,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速200-300R/MIN,一个班加工15个吧

网友:
问题需要解决啊,各位前辈有没有有关钻速说明的文件啊,我也想彻底学习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的钻头200转可能有点快。容易烧钻头。其实如果加工费够高可以购买挤压管。进行切割就可以。

网友(点评):
冷却液开大点,200转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有看有没有硬质合金钻头。可以提高转速。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钻头容易坏,再说经常坏的话,成本就高,不划算!

网友:
加工件那么厚,这个难度也太大了,达不到那个数量!

网友:
有位兄弟发了个<削铁如泥的钢板钻孔>视频,建议你去看吓,真牛

网友:
     32的孔我觉得一天可以做一两百件没多大的问题,但一个钻头肯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