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用螺栓的时候要考虑板厚吗?

楼主(2011-01-16):
请问各位大侠,在选用螺栓的时候要考虑板厚不?
我想固定两件40厚的工件,计算受力的话用M20就够了,但有同事说螺栓与板厚不匹配。请问螺栓选用和板厚有什么关系呢?
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用。要考虑的是螺栓的截面积以及受力状态。如果是剪切力还要看是几层板。有公式。

网友:
好像没什么标准吧,同事可能觉得这么厚的钢板用这么细的螺栓不好看,这不是原则性的东西,受力只要够就可以了,当然有时候也要考虑美观。

网友:
你同事说的可能是需要考虑有没有合适长度的螺钉,毕竟小螺钉一般都做的比较短。
当然如果有合适长度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应该考虑螺栓受什么力比较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