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为何会开裂

楼主(2011-01-16):
哪位帮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油缸裂了2条口吗?感觉缸壁还挺厚,
个人意见1液压系统压力过高。
2缸的材质有问题。
还可以上详图吗?

网友:
感觉材料不好,承受不了液压系统压力.

网友:
怎么这么大的裂纹,压力过大,或是钢筒材质不好,估计材质问题,这是用在什么上的油缸啊

网友:
是斗轮堆取料上的油缸吗,是否配重有问题

网友:
有些情况是来自载荷的反冲击作用,与油缸设计没有什么关联,我在山西看到被压暴了的英国‘道梯’的缸,局部呈现粉碎状,这也是矿用缸管的材料有特殊需要,有些不允许用45钢这类材料,
看这个东西,必须在现场,看设备,看工艺载荷状况才知道,单看缸体,看不出什么名堂,

楼主:
是堆取料机设备上的油缸,缸径250,压力16Mpa

楼主:
附原图纸!材料在检测中,什么结果会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看这缸用了好长时间了吧?

楼主:
用了一个月,环境不是太好

网友:
油缸裂开的的根本原因是压力过大,超过了材料的性能。只有油缸裂了吗?油管有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裂了2条口吗?感觉缸壁还挺厚,
个人意见1液压系统压力过高。
2缸的材质有问题。

同意第二观点,油缸受到腐蚀,材质与环境不适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油缸(油管)的直径与强度成反比。壁厚与强度成正比。

网友:
     材料不好,和压力没关系。

网友:
感觉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般这么粗的油缸都是用无缝管做的,45#钢和27siMn用的多。看到横向纵向都有裂纹,主要原因还是钢管有瑕疵的缘故,油缸在制作时没有探伤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液压系统设计时,是否考虑过液压冲击,这也是不可忽略的,我估计这条油缸是举升油缸,楼主看看液压原理图,应该举升油缸是有液压锁的,在有冲击的时候必须要有安全或缓冲装置,没有的话,压力会成倍上升,你看看它的无杆腔(用推力的情况)有没有蓄能器或安全溢流阀。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设计有一点问题了,你要改装一下系统。
         还有不明白的就是,你是多大的堆取料机?为啥要16MPA的工作压力?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系统设计问题,不能判断是否和缸本身有关系。系统如果有安全阀等措施则可判断是油缸设计或材料缺陷问题。

网友:
还是998的对
载荷对整个油路缸体等液压件的冲击变化等至关重要

网友C:
感觉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般这么粗的油缸都是用无缝管做的,45#钢和27siMn用的多。看到横向纵向都有裂纹,主要原因还是钢管有瑕疵的缘故,油缸在制作时没有探伤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液压系统设计时,是否考虑过液压冲击,这也是不可忽略的,我估计这条油缸是举升油缸,楼主看看液压原理图,应该举升油缸是有液压锁的,在有冲击的时候必须要有安全或缓冲装置,没有的话,压力会成倍上升,你看看它的无杆腔(用推力的情况)有没有蓄能器或安全溢流阀。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设计有一点问题了,你要改装一下系统。
         还有不明白的就是,你是多大的堆取料机?为啥要16MPA的工作压力?
         没有使用软管连接也是一个原因,没有一点缓冲了,

网友:
缸体应该是冷拔管的破坏现象,,用热轧毛管做的话弹性比较大,,最多鼓肚子,即缸体中部胀大!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基本找到症结
1:缸体经检测有问题
2:液压站在生产初始阶段油缸无
  杆腔是有安全阀的,后经改造把
  安全阀拆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般这么粗的油缸都是用无缝管做的,45#钢和27siMn用的多。看到横向纵向都有裂纹,主 ...

还没有告诉我是谁家的产品,多少T的机子,为啥要用16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基本找到症结
1:缸体经检测有问题
2:液压站在生产初始阶段油缸无

怎么能把安全阀拆了呢,这是大忌呀

网友:
安全阀不要插的,这样会带来新的安全隐患,建议你还是按照载荷的情况去计算出油缸的出力和系统的压力,按照系统的压力设计好安全阀的范围,再选择合理的安全系数选择合理的钢管,做出油缸,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
我个人认为 只是油缸缸筒的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不关系统多大压力 油管壁厚不会有缸筒厚吧,而油管并没有出现问题,并且管接头都没有出现断裂,也就是它们能承受这个压力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你自己可以看看 液压软管同样的压力,通径粗细不一样,壁厚和钢丝层就不一样,这有一个受力面积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不应该拿油管和缸筒壁厚说比,我的想法是那样的

网友:
不应该去掉安全阀,再就是缸筒原材料有缺陷吧,比如裂纹等缺陷,在瞬间系统产生压力冲击时致使缸筒破裂。

网友:
要是缸的设计和材料没问题,有可能是冲击造成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检测缸的左右两腔的压力状况

网友:
应该是钢筒质量问题...  你的有油缸是不是承受了偏力啊~~

网友:
疲劳,负载冲击大,泄压阀未能及时把压力排放出去。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你的溢流阀除了问题!

网友:
难道这缸筒材料不是用无缝钢管加工而成的吗?16MPa的压力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2011-02-16):
灌水下资料。。。。。。。。。。。。。。。。。。。。。。。。。。。。。。。。。。。

网友:
我认为有二种原因:1反作用力过载。2油缸的材质问题。第2点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会不会是摩擦产生热量过大,加上材质不是很好导致的破裂?

网友:
故障判断
1:无杆腔存在背压,致使有杆腔压力增高,超过最高使用压力
2:材质问题

网友:
这个破损的是比较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