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铬钼铝用什么刀具加工好用,急求

楼主(2011-01-17):
公司现在加工38铬钼铝,量比较大,用的三菱,东芝,拉米娜刀具都不好用,材料硬,难加工,比较费刀具,谁有好的刀具和建议,谢谢。

楼主:
主要是外圆端面粗加工,型号是WNMG080408的。

网友:
我们以前做42CRMO的用普通YT15 也用的蛮好的,改一下切削参数试试看,这种钢主要是高韧性,硬度并不是太高。终合机械性能好。

楼主:
比不锈钢硬,没不锈钢粘。

网友:
需根据加工材料来选择各种不同材质的刀片,粗加工选WNMG080412  刀尖圆角1.2的试试看

网友:
用YG6A的刀具,我们这里加工轧辊比这个还硬

网友:
建议用不锈钢的刀片试试看

楼主:
不锈钢的刀片试过,效果不好,现在还有2Cr13和2Cr12的这两种材质也很难加工,急求解决办法,车,镗,铣都需要解决

网友(2012-07-08):
不锈钢刀片,以前我也试过

网友:
38洛钼为什么还有铝  如果没有铝的话W2完爆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们这都是yt15  自己磨 一刀十个毫米  硬度hrc25-30

网友:
yt15,yw1,yw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