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脱硫系统搅拌器转速对脱硫效果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1-01-17):
请教高人,有没有大侠知道kr脱硫系统搅拌头的转速对脱硫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 请具体介绍, 十分谢谢

网友:
各个厂子的设计不一样,脱硫剂的配比也不相同,无法准确说这个东西,你做毕业设计就凑合一下算了,否则资料你也看不过来,你做厂子设计的话,要找一个你目标规模的模式,看一下,比如武钢与宝钢就有很大的差别,你先确定了你脱硫剂的配比成分,再类比一下就知道了,你外委的话,找一个设计单位咨询一下也可以,他们都有很多的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我不是想了解脱硫剂,我是想了解它的机械构造。因为我是想写关于设备设计方面的东西,想照点资料,理论上的也可以。(不过还是佩服弥竟然知道我要写论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都是要写论文的人才会以你那个方式提问,玩工程的是另外一个问法,写论文就凑合一下了,反正是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凑合呀,可是凑合也的有点资料呀!!不知道大侠您有没有呀?有的话,帮帮晚辈,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