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钻床进给结构是什么

楼主(2011-01-17):
手动按一下他就开始自动进给,钻通后自动脱档,这是什么结构,想自己改装一台。如果有卖现成的那就更好了。

【以上视频只能使用IE或360普通浏览器才可以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郁闷。。。。。。。。。。

网友:
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不是数控深孔钻的一种!

网友:
液压的吧 应该是的

楼主:
既不是数控也不是液压,机械的,

网友:
学习中,大家分析的很清楚,很强大。

网友:
不像是液压的,手向下扳动时能自动向下进刀是机械传动的,一般大一点的立式钻床就是这种结构,挺简单的

网友:
应该是液压的。因为仔细看钻头向下的动作和两个固定装置(左右两个)是同步的,而且是通过液压控制的。开始手动是快速进刀,然后液压慢进;至于一楼说的自动脱档,我觉得只要设定行程,自动换向是不难的。你看的的定位块是有四个槽的,保证了不会碰到钻头。至于开关在哪里倒是没观察到。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
钻孔是  液压的
攻牙  是 用 导螺杆
这种多轴机械 国内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