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钢管,一个不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17):
我厂调质139.7钢种为37Mn5,有一根管子取样做性能试验,东头屈服抗拉都不合格,西头合格(淬火+回火,水淬采用内喷外淋,内喷是从西头)。从东头和西头取样做金像试验,西头正常金相组织为调质索氏体,东头却为珠光体+带状铁素体(没调质?)这是如何造成的。

楼主:
这一根的前后2根钢管取样性能试验也都合格,望高手赐教

网友:
这是石油管,
说一下炉型与加热模式?进出料的方式? 进淬火床子的方式? 淬火液用什么方式控制的?是否稳定?

楼主:
步进梁式淬火炉,用煤气加热,按节拍递进滚轮传送,循环水冷却塔,稳定

网友:
感觉是冷却速度不够。

网友:
一个可能是端部加热温度不够,或者是在出加热炉以后端部温度降低太多,
还有一个可能是冷却速度不够,没有冷却到该到的温度就回热了,
要进行跟踪检查,出炉前检查温度的均匀性,特别是端部温度,淬火之前测量端部温度,再检查回热的时间与温度,最终就知道是哪个环节有问题了,现在说不明白,各种可能都有,

楼主:
谢谢,我们再去跟踪几天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技术问题,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难度,就是一个环节有点问题,跟踪一遍,找到那个问题就都解决了,钢管厂都是怎么玩,我们给人家做,也是这么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