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扫毛刺材料

楼主(2011-01-17):
当金属粉末被压成一定形状后,边上会出现毛边,求一种扫毛刺材料,可以扫掉毛边,但是又不会刮伤产品外观的。由于我的产品硬度比较低,一般市场上那种毛刷的材料都已经可以挂上我的产品。所以需要另外一种可以满足我需求的材料,还有,一般的毛刷的毛是什么材质的?

请教,谢谢!

网友:
提高模具精度减少毛刺,用毛笔试试。

网友:
用抛刷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A(2011-04-03):
回复 网友B:

能否在易产生毛刺的边缘设置倒角?这样加工时就不容易产生毛刺了。

网友(2011-08-07):
用软毛刷刷。

网友(2012-04-12):
对啊,用软毛刷试试呢

网友:
一般都靠倒角和平台来避免毛刺的吧,后期除毛刺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2012-05-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能否在易产生毛刺的边缘设置倒角?这样加工时就不容易产生毛刺了。

一般是PL面上的毛刺 无法倒角

网友(2012-08-19):
每一个工艺阶段都有控制良方,成型阶段提高模具精度,烧结后可以采用和钢珠滚毛刺方法。

网友:
毛刺能用毛刷刷?

网友:
采用杜邦刷,现在的规格很多,适用于去除端面不太坚硬的毛刺

网友:
毛刺一般都是简单处理 哪有那么严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