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液压AGC伺服系统维修,请教!

楼主(2011-01-17):
我们中板轧机液压AGC的油路图如附件原理图所示,在一次设备例行检修后准备切换供油管路上的伺服阀(从2#伺服阀切换至1#伺服阀),切换完毕后,动力源已正常启机,轧机传动侧(油路图同操作侧)伺服油缸在操作人员没有给充油信号时自动开始充油了,操作画面显示油缸位置开始有位移变化,我们当时不知原因,只好又将传动侧的伺服阀进行了切换,重新切换到了原来的2#伺服阀上,此时油缸位置在没有操作人员给充油信号时也没有发生变化,反复进行了2次,结果都是当切换至1#伺服阀时,油缸在没有给定信号的情况下自动充油,操作画面油缸位移发生变化,当切换至2#伺服阀时,上述现象消失,恢复正常。
恳请各位帮忙分析以下,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有那些?是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伺服阀上还是在伺服阀对应的插装阀上,或是电气信号出现问题,应该怎样入手去考虑分析,期盼高手!

以下图片点击旋转鼠标可以放大,很清楚的!

网友:
明天研究研究,希望能给出答复

网友:
伺服阀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我用手机上网。图是看不清楚了。
一般是侍服阀卡死造成。
现在我告诉你可以用互换法检测把1和2号侍服阀互换。只要是故障反了就可以判断。我单位上面没有插装阀。我也没有见过。使所以不好说插装阀。
900‰是侍服阀问题。因为他它精度高。对油液要求高。如果密封材料渣滓等进入就卡住。需要返厂维修。

网友:
首先得判定液压缸是否真的动作了?
如果动作了,再判定是否是伺服阀或者插件的问题,
根据一般情况 ,伺服阀卡滞的可能性较插件卡滞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也许我没看清图,AGC伺服控制阀前面不加液控单向阀么?我们这里也经常切换,你听听伺服阀是否有过流声。如果前面没液控单向阀问题就很大了。当然我们这的不算伺服阀,D661的。机能H的。

网友A:
其实伺服系统与普通的液压系统也差别在于1精度高2有检测与反馈随动系统3无法用手捅阀芯。由于有电器与机械的交织。像我文化水平不高的就吃亏。我单位的液压伺服系统刚上时我有没有被培训。最后实战多了也就有了一定的经验。
当一侧的油缸在未给指令时自己动作
1拔下数据线,如果还在向一侧动,那就是伺服阀卡住。如果未动就是检测反馈系统以及控制系统出现问题。
2当送电后油缸上下波动,就是检测反馈系统出现问题,如干扰等。
3如给予指令油缸未动,则有可能为a阀芯卡死b控制系统出现问题。
1与3都可以通过互换法排除。
由于伺服阀无法用手捅阀芯,所以可以通过耳朵与手来判断其状态。具体方法是启动系统,电控不送不给予任何指令,听有没有液体流动的吱吱声。或者用手摸阀有没有液体流动的感觉或者阀温度有没有上升。都可以判断伺服阀是否卡住(中位卡住可以通过给予指令再用以上方法检测)。
个人经验,如有不对请予以纠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伺服系统与普通的液压系统也差别在于1精度高2有检测与反馈随动系统3无法用手捅阀芯。由于有电器与机械的 ...

    首先很感谢您对我问题的关注与答复,我拟在下一次检修时对其进行测试,您说的“不给予指令,看油缸是否动作”是指不给予图中1#伺服阀的输入电信号吗?也就是将1#伺服阀的电源插头拔掉,系统启机,看这时油缸有无位移变化,

假设结果1:有位移变化,则可以证明是伺服阀内部卡住了,导致阀口常开,出了问题的伺服阀这时实质上已经成了一个“常开阀”,油流在没有电信号作用下直接通过伺服阀进入油缸!

假设结果2:当拔掉1#伺服阀电源插头后,进行试验,油缸没有位移变化,那么这时又该怎样判断?这时油缸无变化能否说明这个伺服阀就是好的?

请大家看看首页我对故障的描述,当时发现1#伺服阀投用后,油缸自动充油,随即又切换到了2#伺服阀中,系统恢复正常,油缸正常充油,在现场2套伺服阀对应的油缸用的是同一套检测装置(2个位移传感器+1个压力传感器),2#阀能正常使用,能否说明检测装置是正常的?
另:首页图纸可以用鼠标点击放大,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结果2:当拔掉1#伺服阀电源插头后,进行试验,油缸没有位移变化,那么这时又该怎样判断?这时油缸无变化能否说明这个伺服阀就是好的?
如果没有拔掉数据线(就是电源线)之前油缸发生单向运动,而拔掉以后没有发生那么就可以判断伺服阀没有被卡住。

网友:
回复 网友B:

2套伺服阀对应的油缸用的是同一套检测装置(2个位移传感器+1个压力传感器),2#阀能正常使用,能否说明检测装置是正常的?
可以判断检测装置正常。但液压系统就要找问题。伺服阀正常情况下的动作时靠位移传感器来给予确定油缸的位置。其实油缸在工作时时不断地在运动的它一直试图接近设定的位置,而不可能准确的在那个位置固定不动,因为在轧钢过程中板厚是有波动而油缸的位置也不断地调整。
mtfy258 大侠我也只知道这么多,技校的知识还是贫乏了。工作后又贪玩。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热心的帮助!还望能再多多给予一些指点!就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黔驴技穷,呵呵。如果修好了请拿出来分享哟。

网友:
小虾的解答基本可以了。该系统涉及到电、控制和液压,牵扯面相对较多,需要从各个环节依次排除,原则上应该是先看电信号施加是否正常,其次要看控制环节的反馈、控制器的参数调整等,最后再找找伺服阀的原因。因为你现场是两套的,你直接可以用两个相互交换进行对比测试找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安老师帮助!

网友:
应该是2#位移传感器电控板接反了,我是四辊轧机曾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要想知道是否卡死,可以通过两节电池加一个控制开关给定信号给伺服阀,看缸动不动做,如果不动做的话就卡死了. (有这样的控制电源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直接加电试吗?

网友:
这个贝贝的言论好,互换电信号。力式乐卖的有信号发生器(电位器),外接电源手动试,相对好判断一点。其实楼主可以将伺服阀换成一个普通的换向阀,看看缸和其他阀有没有问题,其实没必要讨论这么久的。

网友:
问题好找吧,互换一下看是否出现问题不就清楚了吗。弄的这么麻烦。多数是阀的问题。

网友(2012-09-08):
从图上分析,两个伺服阀的工作油口好像是不一样的